以前买的一块华谊8236万用表,经厂家售后维修过后还是漏电,付费请师傅们维修一下

楼主(2023-10-16):
以前论坛有段时间大推特推的,就买了一块,使用2年左右吧,发现换的电池隔一夜就没电了,也就扔哪里吃灰了,后来翻出来联系了厂家,发售后哪里维修了,还特意发帖感谢了,
谁知道发回来还是一样问题,就改了个外置开关,装了块手机锂电池,有时候偶尔忘记关机,结果又傻眼没电了,
然后就没再使用了,最近又给翻出来了,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就在论坛找师傅修修吧
这一款

网友:
手动挡,关机是物理关机,还能耗电?

楼主:
打到OFF测电池端还有输出,肯定是漏电了

网友:
测一下静态电流吧,如电流不大,可能是开关漏电了

网友:
“烧鸡大法”可以一试!

网友:
查查电容。。。

网友A:
测一下关机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关机电流多少

晚上回去测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关机电流多少

刚才用另一块表测了下电流,开机50mA左右,关机48mA左右,
画圈处都是返厂的维修,A处是以前照论坛改的蜂鸣档反应慢,断开了那处线

网友:
先测一下开机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用另一块表测了下电流,开机50mA左右,关机48mA左右,
画圈处都是返厂的维修,A处是以前照论坛改的 ...

50毫安电流电池用不了多长时间。正常电流1毫安左右?

网友:
95年《电子报》的广告区介绍过 广东省南海市推出的指针万用表的替代型数字表头 用的是红色数码管显示 接线简单 只要用银导线把万用表的表头引线接上即可 单独接4.5V电池供电即可  改过2块MF500表 用3节2号电池供电

网友:
估计哪里有严重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用另一块表测了下电流,开机50mA左右,关机48mA左右,
画圈处都是返厂的维修,A处是以前照论坛改的 ...

背光电路是否正常?
48MA,应该有发热了,可以用红外线成像仪看看了。

芯片组资料可以去紘康公司网站下载。

网友:
关机后电流48毫安,肯定有漏电处,这么大电流,故障应该好找,可以用松香烟熏或松香酒精刷涂,然后通电就可找出发热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用另一块表测了下电流,开机50mA左右,关机48mA左右,
画圈处都是返厂的维修,A处是以前照论坛改的 ...

有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用另一块表测了下电流,开机50mA左右,关机48mA左右,
画圈处都是返厂的维修,A处是以前照论坛改的 ...

测量四个ptc阻值是否正常,测量几个大的胆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用另一块表测了下电流,开机50mA左右,关机48mA左右,
画圈处都是返厂的维修,A处是以前照论坛改的 ...

查查Q5Q6是否正常

网友:
关了还断电,断开ic供电,一个个找。

网友:
有什么进展吗

楼主:
不会修最近干活还在那里扔着

网友(2023-12-06):
可以寄给我,免费修理.

网友:
丢过来,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