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事

楼主(2023-10-16):
谁有好品牌输入变压器给测个初次级电感量看看。谢谢!

网友A:
测量过大多在1H以上,以前书里好像说4H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过大多在1H以上,以前书里好像说4H左右。

谢谢~想得到一点好点的输入牛的参数以便今后仿制。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晶体管推挽输入变压器吗?好的3H以上

网友C:
你能有什么样的测试条件?
电感的测试跟测试频率,测试电平的关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有什么样的测试条件?
电感的测试跟测试频率,测试电平的关系很大。

业余爱好先用简陋的测试条件玩玩,看看有否做成的可能。如果真需要天价的仪器来完成那就只有放弃了。业余条件估计是不能碰输入变压器的。

网友C:
不是,我的意思是测试条件不同,结果没办法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晶体管推挽输入变压器吗?好的3H以上

是可用在电子管(晶体管)输入电路中的输入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的意思是测试条件不同,结果没办法比较。

俺通常是100Hz和1KHz时的测量频率做参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可用在电子管(晶体管)输入电路中的输入变压器。

晶体管的玩过,电子管的没经验。电子管的输入变压器只有很古老的线路才会用吧,一般都是阻容耦合的。

网友:
我自己做的1+1:1+1,初次级都串联,设计是10K:10K
20HZ测量:163,203,247,254H,测试电平分别是5,4,2,1V
100HZ测量:128,142,170,188H,测试电平也是5,4,2,1V。

网友:
要品牌的幹啥,俺用鐵氧體的就可以輕輕鬆鬆達到n亨利,翻翻俺的帖子裏就有。

有個特點多數人不知道,電感量越大越容易進入磁飽和,而且首先是從低頻端進入。過大的電感導致缺少低音成分,這其實很多人已經感覺到了,卻仍然認爲電感還不夠大... ...

网友:
NEVE的31267牛,10K:2.4K
10K端测试:84H,60H,44H,12.7H,2.98H,分别对应20HZ,1,2,3,4,5V电平。

牛是别人的,还给人家了,没测试100HZ的。

楼主:
谢谢老大们!俺基本上心里有数了。

网友C:
铁芯不大,所以低频大信号会饱和,低频最大电平,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伦达的很多输入牛,最大电平都是50HZ测试的,要转换到20HZ,也是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芯不大,所以低频大信号会饱和,低频最大电平,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伦达的很多输入牛,最大电平都是50 ...

看你的测试电感也是在50Hz左右的值。实际使用中输入电压也是在2V左右,不大会超出5V的。

网友D: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 ... hlight=%C8%C6%B7%A8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82 ...

很有参考价值,谢谢!

网友C:
开玩笑,输入牛这么小的铁芯,这么细的线,几乎没有能发挥的地方,你甚至都没办法层层垫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玩笑,输入牛这么小的铁芯,这么细的线,几乎没有能发挥的地方,你甚至都没办法层层垫纸。

对~基本上都是乱平绕。

楼主:
也有多股并绕的,有说可减小漏感,没试过。等有机会试试。

网友E(2023-12-26):
要不看看这里面数据?

网友:
我最钟情的是左一、二

网友:
左五可以做平衡输入、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看看这里面数据?

好呀~老大方便给测测。早期的进口牛俺也侧过几只。不咋地。

网友E:
这几只牛牛确实是用于音频的,但不一定能适用于高保真,等哪天有机会的,手里只有一块最大量程20H的数字万用表,其他的指标比如频响漏感分布电容暂时测不出来

网友:
如果能测出来的话,他们也没必要这么安静了

网友:
这几个发过两次贴,合计有人用过的话照抄照搬就省事多了,可惜大家都没用过,还得从长计议,偷懒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几只牛牛确实是用于音频的,但不一定能适用于高保真,等哪天有机会的,手里只有一块最大量程20H的数字万 ...

够用了

网友:
输入变压器的电感应该和它的驱动电路的内阻匹配吧?没有一个固定的电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