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24PFF3555/T3 液晶电视机接收数字电视信号效果好吗

楼主(2023-10-16):
PHILIPS  24PFF3555/T3 液晶电视机 是2016 年上市的机种,按说我国已经在2005年终止了模拟电视信号的发射,这台电视机能同时接收模拟电视信号 和数字电视信号,但在使用中发现,它接收数字电视信号 的台非常少,大多数情况只能正常接收到2个台(地面波数字电视),偶尔能收到7个台,但只有2个能正常收看,其它的能在频道列表里看到是哪个电视台,但是无图像、无声音。不是信号的问题,同一根天线,家里的其它电视机能收到20个台。

这种故障是哪里坏了?不像是软件的问题,试过 HDMI、VGA 输入都正常。所有的本机按键操作都正常,遥控器丢了!接收模拟信号,用老式的 VCD 机 RF 输出,自动搜索能收到!

不知道是电视机本来就是这样的(不兼容中国的制式),还是坏了?谁用过这个机型,接收数字电视信号效果好吗?

网友(2023-12-21):
同一根室外天线,有些较早的液晶电视机能够接收到的DTMB节目会比较少。

网友(2023-10-16):
这个电视机的接收参数

楼主:
这个电视机的社会拥有率很少吗?竟然没有人知道!

楼主(2023-12-19):
买了一副接收地面波数字电视信号的室外天线,在室外安装好,可以收到15套电视节目和16套数字广播。可见这台电视机没有什么毛病,就是接收灵敏度太低了!接收地点离电视台发射天线(180米高)直线距离不超过8公里!

不是信号的问题,同一根天线,家里的其它电视机能收到20个台 ------ 这台 PHILIPS 液晶电视机和家里的其它电视机能收到的20个台 竟然大部分不相同!这台 PHILIPS 液晶电视机能收到 市级台5个和本省级台10个,中央台居然一个也收不到!家里的其它电视机能收到 市级台5个和省级台1个,中央台8个!本省级台2到8套、移动频道收不到!

这台 PHILIPS 液晶电视机收到的15套电视节目 和家里的其它电视机能收到的20个台 都是不加密的免费信号,加密节目和高清信号需要买本地广电卖的带插卡收费的机顶盒(还要定期付收视费),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网友:
2016年?当时国家对地面波究竟采用何种编码标准还在探索实验阶段,没有最终定案呢。所以这台电视很可能其内置的解码方式与现今视频格式不一致造成的,此问题无解,可能需另购一台机顶盒才行。

楼主:
大事记
播报
编辑
★地面数字电视标准于2006年8月16日颁布,2007年8月1日正式实施,再到2008年年初央视地面免费高清节目的开播,地面数字电视市场已全面启动。
★2007年广电总局先后申请并开始编制17个配套标准来配合地面数字电视的普及和推广。截至12月底,共完成了6项任务。
★2008年初,央视高清开播为全面推进地面数字电视广播拉开了序幕,奥运之前,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秦皇岛、青岛等6个奥运城市加上广州和深圳,开通了地面数字电视业务。

网友:
一般电视内置的数字地面波接收器的门限高,比不上机顶盒,我试过一个机顶盒和多个品牌电视机在同一位置同一天线对比,机顶盒的信号质量高许多;就算信号质量一样时,机顶盒能看,电视机也会有马赛克!接收器的门限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