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胶去除剂清除松香

楼主(2023-10-16):
最近制作比较多,每次洗板都要使用大量的洗板水,可是洗板水也不便宜,一直想找个代替品,试了粘胶去除剂,还行,就是不知道对PCB板子或塑料件有没有影响,所以我首先用粘胶去除剂粗细,再用洗板水清洁一下,至少这样洗板水不太脏,下次还可以再次使用。只是个人实验分享,不喜勿喷。

网友:
有益的尝试,什么时候我也试一下。

网友:
洗板水擦洗PCB能不能去除三防漆?

网友:
汽油洗板就可以,8块钱一升,比洗板水便宜多了。但是汽油对pcb陈年松香助焊剂效果不好。
汽油清除胶带留下的胶也非常好,对塑料油漆比其它化学清洗剂伤害小。
汽油用来开超声波粘接的电源外壳同样效果非凡。

网友:
除胶剂不能用在塑料上,会侵蚀塑料表面,金属、烤漆表面很好用,对PCB有没有影响还没试过。感觉除胶剂和电器清洁剂类似,其气味相同,液体状态也差不多。

网友:
去松香首当高纯度酒精,溶解效果好,对电路板其它元件损伤小,挥发速度快。

网友:
要说成本,还是无水酒精(分析纯一瓶500ml卖12-15块,我都屯了好几瓶)便宜,还安全不会腐蚀塑料,就是擦的效果不大好,要擦几遍才干净

如果松香残余多,可以先用塑料棒铲除后再用酒精擦,可以加快处理速度和减少酒精用量

网友:
也可以用用天那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