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壶不到水开就关断电源?

楼主(2023-10-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水壶跳闸原因

1、水垢原因

“烧至到沸腾状态使得蒸汽冲击开关上面的双金属片”,这句活简直就是瞎扯,误导读者。电热壶的温控器,一般都是装在壶底,不接触水,与蒸汽有P的关系。

补充内容 (2023-10-19 06:10):
虽然“一般都是装在壶底”说得不对,装在手柄上的温控器,蒸汽也不可能“冲击开关上的双金属片”,会触电S人的!瞎扯就是指这一点,反对的人这都看不出来?

补充内容 (2023-11-6 00:48):
纠正,上面的话是在不了解电热壶蒸汽开关结构时说的,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在手柄上的温控器,蒸汽也不可能“冲击开关上的双金属片”,会触电S人的!瞎扯就是指这一点,反对的人 ...

拆解一个就明白了,或者搜索一下拆解图,双金属片和开关触点是绝缘的,只是利用双金属片的遇热形变的特性,当水烧开时,蒸汽外喷,蒸汽开关就是把这个外喷蒸汽引导到双金属片上,一般十几秒就会让双金属片完成凹凸形变,利用这个形变顶起开关手柄,手柄弹起,内部触点断开,停止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至到沸腾状态使得蒸汽冲击开关上面的双金属片”,这句活简直就是瞎扯,误导读者。电热壶的温控器,一 ...

目前市面上大多烧开水的电热水壶都是检测蒸汽来断电的,你是不是没拆过,目前主流是两种一种是开关在手柄上的,这种开水煲的手柄和壶体连接处有个小洞,水烧开后,蒸汽从这个小洞冲出,吹到小洞内的温控双金属片上,双金属片受热变形弹性形变,顶起开关,开水壶断电,还有种是开关在底部的,原理一样,只是蒸汽由小孔吹出沿小孔内的导气管吹到底部温控开关上的双金属片上,养生壶保温壶之类的不同,有的保温壶是烧开水的结构和上面一样,但是多了个60-70度的温控开关在底部用来保温,养生壶就不多说了,烧开水,保温度,大多是感温器,单片机来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蒸汽冲击双金属片开关,可以说没错,装在壶底的也是双金属片升温后动作。他说的是蒸汽冲击开关上 ...

有的电水壶的双金属片开关确实在蒸汽中的,开关位置在上面在下面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至到沸腾状态使得蒸汽冲击开关上面的双金属片”,这句活简直就是瞎扯,误导读者。电热壶的温控器,一 ...

用过美的的一款开水壶,当初买来200左右,十年前的事了。用的就是蒸汽推动双金属片断电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至到沸腾状态使得蒸汽冲击开关上面的双金属片”,这句活简直就是瞎扯,误导读者。电热壶的温控器,一 ...

       你的意見是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在壶底的,有在壶把上的,在壶把上的真是蒸汽冲击双金属片开关,也只有这种方式才能稳定的把水烧开

你说的是蒸汽冲击双金属片开关,可以说没错,装在壶底的也是双金属片升温后动作。他说的是蒸汽冲击开关上面的双金属片,这就会误导别人,以为双金属片是裸露在蒸汽中。总之,这里的冲击这个词似乎用得不是很适合。

网友:
想多了,这种电水壶是温控开关居多,很少用较贵的热敏电阻+控制电路

网友B:
   电水壶跳闸原因

1、水垢原因

电水壶使用时间久了,在电热管的表向就粘满一层厚厚的白色矿物质沉淀物,也就是水垢。水垢过多会不易导热,不但使耗电量增加,还会影响电热水壶的使用寿命,同样也会导致电水壶水还没有烧开就跳闸。解决的方式是使用小苏打在有水垢的地方来回擦拭,或是用0.5L的食用白醋倒入壶内浸泡1小时以上后,再用湿布擦去电热管上的水垢,清除干净就可以了。

2、弹簧原因

电水壶跳闸是因为接通电源加热水后,烧至到沸腾状态使得蒸汽冲击开关上面的双金属片,从而双金属片膨胀触点断开电源。这其中双金属片是通过一个小的弹簧发作用力接触到发热管的。当电水壶使用时间久了,弹簧失去原有的弹性,通电一段时间后,弹簧温度稍微过高,金属片就会在电路中断开。这个时候会导致电水壶烧不开水就跳闸,解决方法就是更换弹簧。

网友:
如果是那种很多功能的所谓养生壶,有测温电阻,由于和底座接触问题,我家那个时常是久沸不停。
还遇到过温控开关失灵的普通电水壶,65度就断电了。

网友:
楼主的水壶是水开了啪一下开关复位那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烧至到沸腾状态使得蒸汽冲击开关上面的双金属片”,这句活简直就是瞎扯,误导读者。电热壶的温控器,一 ...

有在壶底的,有在壶把上的,在壶把上的真是蒸汽冲击双金属片开关,也只有这种方式才能稳定的把水烧开

网友:
我的电热水壶换了蒸汽开关使用一段时间后,老触点粘牢断不开,把触点拨开,一段时间后又粘住了,也懒得弄,就这样凑合用,水开后听到跳开的声音,但触点粘住没断开,把水壶拿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蒸汽冲击双金属片开关,可以说没错,装在壶底的也是双金属片升温后动作。他说的是蒸汽冲击开关上 ...

呆兄,不管装在壶底还是装在壶柄里,都是一样的东西,就是双金属片温控器,壶底的也有蒸汽通道通到壶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触点粘连是很严重的故障,可能发生烧干,甚至,,,,,

反正没到老年痴呆,烧水的时候人在厨房里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