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忘了

楼主(2023-10-16):
惠普笔记本电脑密码忘了如何办啊求教谢谢!

网友A:
你的说清楚是具体那个密码忘记了。

1、BIOS密码,开壳子放电,或动CMOS跳线。
2、硬盘锁密码忘记了,对不起,很难的。我没处理过这事。
3、操作系统密码忘记了,有维护工具的。

不知道你是那种?

网友:
自己的本本, 别人用不了,bios没必要设密码

网友:
可能是登录密码吧,找个系统安装U盘破解。

网友B:
如果是登陆密码忘了,找个pe系统登陆后更改密码;
如果是bios密码忘了,也有软件可以清除密码,或者取下2032什么的,或者短接相关跳线;
BitLook之类的密码忘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应为我从没忘过。

网友:
一般要上锁的本本,里面都是有秘密的。

网友:
一般的PE盘都带系统密码解锁的,建议做个PE盘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登陆密码忘了,找个pe系统登陆后更改密码;
如果是bios密码忘了,也有软件可以清除密码,或者取下20 ...

bitlock就解不了吧

网友(2023-11-17):
本子的cmos密码,拆2032电池没用

网友C(2024-02-26):
引用 网友A:
你的说清楚是具体那个密码忘记了。

1、BIOS密码,开壳子放电,或动CMOS跳线。

笔记本bios密码,是不能用放电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bios密码,是不能用放电解决的

老黄历了。

新笔记本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