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外差式接收 - 考虑因素、示例 - N. del Ciotto

楼主(2023-10-17):
超外差式接收 - 考虑因素、示例 - N. del Ciotto

https://www.leradiodisophie.it/Download/RicSuper-NdelCiotto.pdf

网友A:
不是英语的,没看出是什么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英语的,没看出是什么语言

老师 :您好!
我在国外常看到来自十几个国家的资料,
转发的资料我没有能力都翻译,有些资料
只能用软件翻译,可能效果不太好,请凉解。
这个PDF资料是意大利语的。

网友:
這文章並不新,基本上五十年代的超外差机所講都比它好,只是三重超外差這東西少見一點。但,這其實在二戰時已落后。老美板是另一技術樹。

老美不用這是二本振三本桭穩定不好不是跑臺而是死機,在沒數字技术的時代這是致命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英语的,没看出是什么语言

是意大利语。

网友:
Nicola del Ciotto

关于

超外差接收

一些应用程序,一些示例。

概论与理论

在《真空管的各种争论》一书的第16>章中,故意忽略了超外差接收器

因为在它上面有很多不同层次的文献在深化,所以我们对系统做了一个简要的综述

在上个世纪的前几十年开发和使用的接收,同时突出了

它们的本质是它们的局限性和缺陷。对每个接收系统进行简要总结:

1) 直接放大接收:导致在High中构建具有多级放大器的接收器

揭示之前的频率。

优点是:接待稳定、干净;良好的选择性,可以在

接收频率和相邻频率。

极限和:难以达到高灵敏度,因为增加的阶段非常费力和困难

放大。事实上,它们的增加,除了在整个范围内进行良好校准的相当大的困难之外

接收,不可避免地导致系统的不稳定,这是由输出和

各个舞台的入口。

一个隐藏的缺陷或不明显,但很重要,并且由于产生的钟形选择性曲线的类型

来自许多并联RLC谐振电路的级联。选择性的过度增加导致

尖点谐振,并因此丢失放置在边带上的部分信息内容。

2) 反应接收:主要优点和接收器的高灵敏度和高选择性基于

这个系统。它在高频下只使用一个有源管,(但也有一些样品中有一个载物台

R.F中的放大器)。结果是一个紧凑的接收器,易于实现,具有优异的结果。

最明显的缺点在于难以将其用作通用接收器,因为

正确运作所必需的复杂协议操作。因此,它的使用仅限于现场

业余和专业。

这里也存在由于并联RLC谐振电路产生的钟形选择性曲线的类型而导致的缺陷,

具有与直接放大接收器中相同的结果。

3) 反射接收:使用这个系统的接收器没有太大的好处。事实上

这些接收器在A.F.和B.F.中使用相同的管进行信号放大。

经济型,因为电路更紧凑,元件更少。另一方面,它不敏感,因为它使用

在R.F中只有一个级,并且由于仅使用一个RLC谐振电路的事实而不具有良好的选择性

其反应和铃声相当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 :您好!
我在国外常看到来自十几个国家的资料,
转发的资料我没有能力都翻译,有些资料

您会多国语言真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会多国语言真不简单。

老师您过奖了,我没有那麽高的水平,我是把多种外语用翻译软件

译成中文我才能看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