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維修電熱水壺時忽略了的 蒸汽開關

楼主(2023-10-17):
         電熱水壺蒸汽開關

蒸汽開關

蒸汽開關

网友:
这个开关其实挺有意思的,它保证了只要水沸腾了就会断开,不管你那里海拔多少

网友:
设计成蒸汽开关的目的,就是为了适应高海拔地区,在高原烧水,大气压低,水烧不到100度就沸腾了,如果此时只用测量水温的开关,那样的话,水温永远烧不到100 度,开关就不会动作,就会一直把水烧干。而采用蒸汽开关,不论在那里,不论什么温度,只要沸腾了,就断电。

网友:
不该忽略啊,有坏的几率。

网友:
我修过的電熱水壺,大多都是这个开关出问题

网友A:
这个蒸汽开关什么原理?请科普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蒸汽开关什么原理?请科普一下

双金属片原理,加热时,双金属片在机构支持下达到一个暂时稳态局面,确保电接点接触。水开吹出热烫蒸汽,双金属片变形打破原来整个机构暂时平衡,类似于老鼠夹子 ,然后把银点弹开。

网友:
怎么会忽略?这个坏的几率最大,多数是蝶形感温双金属片,由于长期蒸汽的腐蚀而失去感温突跳能力,导致温控开关失灵。

网友:
底部还有个防干烧开关,和这个原理一样,也是维修时需要查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金属片原理,加热时,双金属片在机构支持下达到一个暂时稳态局面,确保电接点接触。水开吹出热烫蒸汽, ...

给同学朋友尽义务时换过几个,但淘宝上买的都不好用。

网友D:
修电热水壶,先检查的就是这个开关,80%的不热故障就是它,第二检查的是壶底的防干烧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给同学朋友尽义务时换过几个,但淘宝上买的都不好用。

谢谢加分鼓励。之所以懂,是因为35岁之前,做过7-8年厨房电器的设计,特别是家用液体加热器具类,电火锅、电茶壶、蒸汽熨斗啥的。这类东西国家有强制标准,必须双保险,所以还有一个温度保险丝。
这个开关的关键就是那片被冲压成球冠形状的双金片的材质、硬度、防腐性能、冲压成型的机械精度。90年代我做小家电时,公认英国的质量最好。现在国产的应该赶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加分鼓励。之所以懂,是因为35岁之前,做过7-8年厨房电器的设计,特别是家用液体加热 ...

我从网上买过三次,都不理想,水开后很难跳开。有的退了,有的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电热水壶,先检查的就是这个开关,80%的不热故障就是它,第二检查的是壶底的防干烧开关。

      我所遇到的故障率最高的是底座耦合器上的连接铜片铆接部分出问题,这部分烧一段时间就会氧化接触不好,我的解决办法是把铆接部分清理后用锡焊死。

网友E:
居然有个什么呆不承认这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居然有个什么呆不承认这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有个什么呆不承认这个开关。

     X 呆以爲防幹燒開關是燒水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