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利浦FW17坏了想改成功放,缺乏资料求帮助

楼主(2023-10-17):
我的飞利浦FW17坏了想改成功放,缺乏资料求

现在状况

现在状况

现在情况

现在情况

网友A:
哪里坏了,什么情况说清楚,不然谁也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坏了,什么情况说清楚,不然谁也帮不了你

不想修了,只想用它的厚膜块STK4125和电源部分,做个电脑功放,求接入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想修了,只想用它的厚膜块STK4125和电源部分,做个电脑功放,求接入点。

不用图纸可以找到,这种组合机应该都是排线连接,你把音频输入负极接地,正极挨个试就行,哪个有声音就是音频输入,左右声道正负极一般都挨着

网友:
一般功放输入都有电解,触碰一试便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图纸可以找到,这种组合机应该都是排线连接,你把音频输入负极接地,正极挨个试就行,哪个有声音就是 ...

有经验的老师傅都是顺着运放找,但是需要一定的经验,新手小白很难做到

楼主:
音量好像不能调整,怎么处理,它不是电位器控制音量。

网友B:
不是电位器控制音量 可以加一个音量电位器。如果能利用原来的电子音量控制更好了(前提是原机微电脑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位器控制音量 可以加一个音量电位器。如果能利用原来的电子音量控制更好了(前提是原机微电脑能正常 ...

原机微电脑可能没有坏,只是反复焊接插座坏了。

网友:
能开机和关机吗?

楼主:
能开机和关机,从原来音频输入端不能输入信号。

网友:
应该有个信号开关通道,找找看开关IC

楼主:
求飞利浦FW17音响 电路图

不可能有飞利浦FW17音响的电路图吗?有的话请发一下。谢谢!

楼主:
接喇叭的继电器不知道接通没有也是个问题,没有图纸是不好弄。

网友:
只是反复焊接插座坏了------把连接线直接焊上,不要插座

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型号音响的使用说明书,发现它有 AUX 输入功能,有这个功能不用更改电路,可以直接使用了!你的机型没有 AUX 输入功能?

要进入 AUX 模式,在光碟仓没有装入任何碟片时 将 SOURCE 旋钮旋到 DISC 位置。这种操作方法真是独特!与其它大多数品牌的音响不一样!!

楼主:
有AUX功能,没有图纸插座,插头太多多次焊接就不行了。

楼主:
没有图纸是不好弄,STK4123II也不知道坏没有?印刷电路板也因多次焊接坏了不少,只有坼零件了。

楼主:
弄不好了,还有啥用?

网友:
没有图纸,就不会修东西了?不会顺线查线路,那就赶紧扔了。

你把上面的集成块信号列一个表,看看能不能找到对应的PDF,看不懂,也可以扔了。

能看懂一点,主要是功能,看能不能找到模拟开关芯片,这玩意,主要管几路输入切换,找不到也可以扔了。

最后,看一下STK4132的1脚和18脚,用表笔一端悬空,一端触碰这两个脚,看有没有声音,如果有,可以改。如果不知道是那两个脚,那就别改了,扔吧。

楼主:
这机器印刷电路板安装得层层叠叠,不太好检查,只有扔了。可惜。

楼主:
继电器接哪里?

请教个问题,继电器触点接在STK4132的输出端和喇叭之间吗?

网友:
这个很容易啊,把功放板  变压器拆出来,买个功放机壳装进去,再加个电位器调音量就成 了。

网友:
买一瓶天那水洗一下你焊接过的焊点,用手机拍清楚功放块印刷线路。
功放块接好喇叭线,然后接上电源通电,音源接好线,找一个0.1uf的隔直电容器,一端焊接在音源端,电容器的另外一端焊接电线去触碰4132的1脚和18脚,功放块如正常,喇叭里应该听到声音。
如果听不到声音,核对接线是否正确。接线没有问题,检查功放块是否已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