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体管各项参数

楼主(2023-10-17):
(无正文)

网友:
楼主,请百度一下,迎润而解。A42:制作材料:NPN,极限工作电压:300V、最大电流允许值:0.5A、最大工作频率:50MHZ、最大耗散功率:0.625W。A94:晶体管类型 : PNP、集射极击穿电压Vce(Max) : 400V
DC电流增益(hFE)(Min&Range) : 80、集电极电流 Ic : 200mA、功率耗散 : 625mW、跃迁频率 : 50MHz
工作温度 : +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