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K4132

楼主(2023-10-17):
STK4132管脚怎么数,哪里是1脚

网友:
面对有字的一面左数第一脚。

网友:
这张图是铜箔面

楼主:
STK4123II的功放印刷电路板哪里有卖的吗?

网友(2024-01-02):
某宝、某鱼上的STK4151/4191、4191x等PCB都是通用的,注意自举电阻按PDF值使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TK4123II的功放印刷电路板哪里有卖的吗?

是不是这样的,昨天刚拆了一台索尼机器

网友:
日本原产的索尼STK4132II,变压器拆了,留了厚膜功放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