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短波磁棒天线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3-10-18):
最近实验室要做3-30M的短波磁棒天线,想问一下各位大佬,使用图里这种磁导率大概400的磁棒是否可以,以及缠绕的线的话,用0.1*60股的纱包线可以吗,需要缠绕几圈呢,我查网上的资料没有看到很多关于绕制圈数的资料,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短波,纱包线 未必有单股的好,你得有Q表测试下才知道。

网友:
短波不一定要用磁棒,用线圈也很好,占空间小,过去好多三波段收音机的短波用线圈配合拉杆天线或拖一软线接收短波

网友:
形似土 炸

网友:
不是我说的,从《磁性天线的绕制方法及收音机常用元器件》一文中摘抄的:(仅供参考)
从磁棒所用的材料来看,目前常用的有两种:一种是初导磁率为400的Mn型锰锌铁氧体,呈黑色,工作频率较低而导磁率较高,适用于中波;另一种初导磁率为60的Ni型镍锌铁氧体,呈棕色,能工作于较高频率而导磁率较低,适用于短波。如果将Ni型用在中波,则接收效率比Mn型低;而Mn型用在短波、则因磁棒对高频的损耗很大,接收效率也很低。
磁棒的尺寸有很多种,主要是为了适应各种机壳的大小而设计的。普通有圆形和扁形两类。圆形磁棒的直径一般是10毫米、长度有100、140、170毫米等数种。扁形的有4x20x60、4x20xl 00、4x20x120毫米等。
磁性天线接收信号的能力与磁棒的长度L及截面积的大小有关。磁棒越长,截面积越大,其接收能力越强,收音机的灵敏度也越高。这是因为:由电台发射的电磁波的磁力线在天空中的分布是很密集的,磁棒的截面越大,它所容纳的数目就越多,线圈上感应的电压就越大,灵敏度就高。另一方面,磁棒越长,它所吸收的磁力线的强度就越大,在线圈上感应出的电压也就越高,所以收音机的灵敏度也就越高。扁形磁棒的作用与同等截面积的圆形棒相同,输出信号功率是一样的。
但仅依靠加粗加长磁棒来提高收音机的灵敏度是要受到限制的。首先,因为磁棒越粗越长,其铁氧体内部损耗就越大,质量因数Q就越低,从而使收音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变坏。其次,磁棒越粗越长,就要求收音机体积增大,这是不合适的。
线圈绕组是绕在一个纸管上,套在磁棒上的。接收中波段广播的线圈若是采用直径0.1~0.35毫米单股纱包漆包线并排密绕,所绕圈数视磁棒尺寸不同而有所不同(见表)。

为了求得较高的Q值,降低在高频情况下由于趋肤效应和其他影响而产生的损耗,实验证明用多股线比用单股线绕制的线圈,在灵敏度和选择性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提高。通常多采用多股纱包漆包线如用直径为0.05毫米的13根绞成一根后绕制(平时常用7x0.07毫米或15x0.05毫米的漆包线)。股数再多,性能提高不大;再少,Q值就有所下降了。表中所示初级线圈是配合360微微法可变电容器用的数据。接收短波用的线圈是用直径为1~1.5毫米的漆包线间绕,匝间距离为2~2.5毫米。如收音机设计为中波、短波都能接收时,需将两波段线圈的绕组分别套在磁棒的两端。
详细请看原文
还可以看一下《铁氧体接收天线》 [苏]B.H.霍米契 著

网友A:
        5#日月老人提供资料非常完整,楼主所列导磁率400的锰锌铁氧体磁棒不适于短波段使用,而宜使用“初导磁率为60的Ni型镍锌铁氧体,呈棕色,能工作于较高频率而导磁率较低,适用于短波”;  关于短波天线线圈一般常用“1~1.5毫米的漆包线间绕,匝间距离为2~2.5毫米”,短波天线线圈一般不用多股线绕制,老收音机短波如果是短波跨度较大,比如3—30兆赫兹,一般分作几段来接收,以上部分引用了日月老人的资料回复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日月老人提供资料非常完整,楼主所列导磁率400的锰锌铁氧体磁棒不适于短波段使用,而宜使用“初 ...

我还有一个疑问,选择市面上的镍锌磁棒的磁导率并不是书上说的60左右,淘宝商家普遍说现在的镍锌磁棒的磁导率是400,请问这样的磁棒可以用来做短波天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疑问,选择市面上的镍锌磁棒的磁导率并不是书上说的60左右,淘宝商家普遍说现在的镍锌磁棒的磁 ...

詢問一下商家,材料型號是否F2?若回答肯定,那麽此材料的平均初導率在10KHz~3MHz為650,3MHz到600MHz綫性下降;其中10MHz時約220,30MHz時約爲95,100MHz時約爲3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疑问,选择市面上的镍锌磁棒的磁导率并不是书上说的60左右,淘宝商家普遍说现在的镍锌磁棒的磁 ...

        老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对天线磁棒的理解正如上述所言,导磁率与工作频率成反比,大体基本分两种就是导磁率400的锰锌铁氧体磁棒适用于中波,而导磁率60的镍锌铁氧体工作频率较高适用于短波段天线使用,这仅仅是过去老爱好者接触和使用铁氧体磁棒或者磁芯的经验之谈,也许这个经验已经限制在过去的时间段,并不适用 现在的新生事物了,比如你所说的导磁率达到400同时又是工作频率较高的镍锌铁氧体磁棒,确实不太了解请参考其他老师们的意见谢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詢問一下商家,材料型號是否F2?若回答肯定,那麽此材料的平均初導率在10KHz~3MHz為650,3MHz到600MHz綫 ...

个人感觉当前市面上出售的所谓“高Q镍锌磁棒”极有可能是镁锌的,因为镁的成本要远低于镍。但有个问题就是它的导磁率好象做不到象镍锌那么低。或许那就是为什么通常都在650-800上下。

至于效果么,我的经验是中波优于以前的锰锌,短波劣于以前的镍锌,但比锰锌要好得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当前市面上出售的所谓“高Q镍锌磁棒”极有可能是镁锌的,因为镁的成本要远低于镍。但有个问题就 ...

這是F2的特性曲綫圖,只要確認材料型號,就可以中短調頻通喫: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不明白,都说镍锌磁导率要小 很多,结果淘宝上镍锌几乎都是很高磁导率跟书上说得都不一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