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调谐高放:调谐高放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楼主(2023-10-18):
之前两个帖子,争议很大,而且很多人其实只是说调谐高放好,但是好在哪里说不出来。其实调谐高放有两个目的:一是提高信噪比,二是抑制镜像频率。有人说调谐高放提升了选择性,这到没错,但是相比中放,单LC回路的调谐作用很有限。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在高放前加一个LC滤波器组,是否能达到调谐高放的效果呢?这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从噪声角度来讲,如果放大器本身性能不好,会产生噪声,那么调谐高放可以让放大器件只处理窄带的信号,这样似乎真的可以抑制噪声;但是如果放大器本身性能很好,那么加调谐可能适得其反:电感的噪声未必比电阻低。而在处理镜像频率上,前置滤波器组更有优势:因为前置滤波器组能做到更陡峭的幅频特性曲线,更可能抑制噪声。
所以结论就是:对于三极管高放以及性能很差的混频器,调谐高放是有必要的;对于一次变频机来说,调谐高放是一个选择但是前置滤波器组更有效;对于零中频数字接收机,没有加调谐的必要。
还有,本人确实是大学生,没啥经验,但是我觉得不应该直接给我扣个“眼高手低”的帽子。说一句难听的,收音机本来就是明日黄花,我想去知网找一些论文都很困难,我在学校无线电社团里说要收短波都让人笑话“广播电台接收还不是轻轻松松”。我们通信原理更是直接没讲AM信号和FM信号。通信是科学不是玄学,当你说“非调谐高放不可”的时候,是不是就陷入了一种执念?

网友:
      猜测主楼应该是年轻人,不知为什么对调谐高放产生偏见。论述此问题应该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带调谐高放与不带调谐高放相比较才对,若牵扯其它问题,简单的叙述很难说清楚。
      不带调谐高放的收音机,像频选择性(指抑制像频干扰的能力)中波要做到大于30分贝是很困难的,加调谐高放就能轻松解决,对于短波,加调谐高放,抗像频干扰更明显。抗像频干扰,当然还有其他办法,比如二次变频,提高中频,这样做,要增加三四只三极管,在七八十年代,三四只三极管要比三联贵,二次变频给同步跟踪统调带来很大的难度,所以,商家在很多机型上,选择带调谐高放,主楼的想法是在高放前加滤波器组,想法很好,但须实际设计确定参数后,经计算是否可行,以我现在的认知,这个方案没有希望。
     关于带调谐高放与不调谐高放相比对噪声的抑制效果是否显著,作为业余还真很难比较,对于高放管本身的噪声,加调谐高放与不加调谐高放,效果应该是一样的,但对混频管来讲,是有区别的,不带调谐高放,高放管的输出负载接有电阻来完成静态工作点,产生音频噪声(沙沙声)的大小是静态电流越大、电阻越大,产生的音频噪声越大,但有调谐高放,高放线圈的阻抗,对于音频来讲,基本等于他的直流电阻,此电阻要比不带调谐高放小很多,产生的音频自然要小,这个音频噪声(沙沙声)在没有中频信号时,会被中频谐振回路滤除掉,但有中频信号时,就产生了调制噪声,所以,有些收音机在收不到电台时,背景很安静,当收到弱台时,沙沙声就来了。所说业余条件下比较两者差生噪声谁大谁小,困难的原因:1是灵敏度可能做不到能够比较出结果的高度,即灵敏度没有高到一定程度。2是带高放调谐的同步跟踪统调要比不带高放调谐难很多,调不到状态,3是带调谐高放对PCB电路设计要求很高,处理不好,很容易自激,导致带调谐高放失败。
    我在实际制作中,若不带调谐高放,设计增益在2—3倍之间,带调谐高放增益设计在4-5倍之间,因带调谐高放能够实现阻抗变换,匹配要比不带调谐高放好做。

网友:
年轻人,我们算是有缘,我花点时间提点一下,之后我就忙别的去了。

我们思考和表达的时侯,尤其是跟科学技术相关的,一定要注意两点:(1)概念清晰准确;(2) 论点论据要有条理和逻辑。

你写一段话,想要表达的观点是什么,一定要开门见山的提出来,然后再就是提供数据、证据或者通过推理来支撑你的观点。

就你这个帖子,一路读下来,不知你倒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就算有所猜测,也没有被说服。

你的观点是后面“所以结论就是:对于三极管高放.....”那句话吗?如果是,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提出来了?相反,前面啰嗦一圈,不知道你想要讲什么,反而把很多东西搅在一起,更复杂,更扯不清。

所以,如果那是你的论点,那就明确地在一开始讲出来,比如这样:对于调谐高放的意义,我的观点是:
(1) 对于三极管高放以及性能很差的混频器,调谐高放是有必要的;
(2) 对于一次变频机来说,调谐高放是一个选择但是前置滤波器组更有效;
(3) 对于零中频数字接收机,没有加调谐的必要。

然后,就需要对每一个观点来展开,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比如第一个论点“对于三极管高放以及性能很差的混频器,调谐高放是有必要的”,你的论据是什么?是这一句吗:“如果放大器本身性能不好,会产生噪声,那么调谐高放可以让放大器件只处理窄带的信号,这样似乎真的可以抑制噪声”? 如果是,那么建议你的写法是这样:

“对于三极管高放以及性能很差的混频器,调谐高放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放大器本身性能不好,会产生噪声,那么调谐高放可以让放大器件只处理窄带的信号,可以帮助抑制噪声。”

到这里,撇开观点是否正确,至少别人可以清晰地知道你想要表达的东西,你也不会苦恼被别人误解了。

当然,进一步的,你这个观点的结论和证据之间因果逻辑还是很牵强的。比如:(1)我认为这里应该用级联放大器的噪声系数公式来解释:调谐高放可以有效降低差混频器的噪声系数对整机的影响(当然,这取决于你怎样定义“差混频器”);(2) 窄带与抑制噪声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没有讲清楚。我猜想可能是想说减小镜像干扰。也有可能你想说混频器很差,IP3很低,带外大噪声更容易引入交调干扰噪声。这也没问题。但是,这里的关键是:如果你不提供这些证据,而只是简单的说:“只处理窄带信号,就帮助抑制噪声”,是不令人信服的。这种没有足够支撑的观点,只能是鸡同鸭讲,盲人摸象,一笔糊涂账。

大学生,不容易。不过,文凭、知识都是表面的东西,重要的如何有效的思考和输出。我的观点:有没有学会,就看能不能输出,否则再多的输入都是假的。

感叹一下: 一百多年了,我们国家都快载人登月了,每年发表的论文数可能世界第一了,每天都在讲科学发展观,但是赛先生距离我们依然很远。什么是科学?科学不是用用数学公式、写写程序、发发论文那么简单。本质上,科学就是去发现业已存在但仍不为人类所知的规律。它代表一种探索潜在规律的意识、勇于质疑和有逻辑的思维方式。

网友:
技术是一种手段,态度则可能只是一种立场,技术要进步可能就得不择手段,态度要进步则有时要坚定自己,又有时要否定自己,你在质疑或者说否定一种技术手段的实用性,但又不涉及实用情况和工程验证,这多少有点扯皮的意思。

这社会上80%的工作可以高中就足以胜任,但大学也不是白上的,真不能说上大学没用的,可能有不到1%的工作要有博士才能完成,但没有这么个人就100%没法完成。我不知道现战机上的雷达是不是用到了调谐高放,但先发现先出击的那个更有可能胜出。就像美帝还说航母没用呢,但有些东西属于有的人可以说他没用,但可不能没有。

网友:
接楼上。不加调谐势必需要宽頻带匹配,这时候要做到响应平坦就是要低Q值,并且还要牺牲增益,那么用带调諧的不但可维持更高的增益和Q值,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首先,大家都是出于热爱才聚集到这里,大家包括楼主都是友善的人!
其次,您也认同调谐高放有助于缓解像频干扰,这部分不再赘述。
第三,不调谐高放会把所有信号同时放大,这也就造成了其他坛友所说的“底噪变大了”,调谐高放的调谐回路虽然选择性有限,但是也能滤去很多和接受频率波段相差过大的杂讯,所以从“绝对灵敏度”——高放输出的高频信号总电平上,调谐不调谐无所谓,但“相对灵敏度”——信号在达到强度的同时还要比噪音高若干倍上,调谐总归占点便宜——虽然这点便宜可能会随着现代信号处理技术发展而抵消些,但基本原理如此。
最后,带带通的高放确实是一个比调谐高放简易又有效的手段,厂制机也大量采用——就是普及型调频机的高频电路。可以这么做得得益于调频频率覆盖比只有1.2。而调幅中波覆盖比就得达到3,若再考虑短波,覆盖比就更大了,带通故而也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喜欢钻牛角尖,
很多有定论的东西,你非得要独树一帜,推翻了重来?
这只能说明你对知识的理解的偏面。
调谐高放的优缺点,甚至是需不需要高放的,这么多人都不清楚?这么多人都说不出调谐高放的好?
你太小看坛里的各位了吧。

网友:
首先你需要把带宽的概念搞清楚,调谐高放带宽很窄,只有几十千赫。而锁相环或者直接频合的数字接收机预选器的带宽大几兆赫。进入混频的信号愈少,混频输出的频谱愈纯,那么调谐高放的优势就出来了。

网友:
调谐高放,对收音机等,一个小频率带宽范围的接收,采用调谐高放,确实可以达到提高选择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接收范围很宽,比如专业接收机,比如跳频接收机等,如果还依然采用调谐技术,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现代接收技术,已经广泛采用宽带接收,调谐接收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特别是数字中频技术的发展。

网友:
LZ能介绍下数字机的滤波算法。明确了这个算法和那些参数相关,也就知道关键了。

譬如和信号强度有关,那么加不加高放肯定有影响。譬如还和信号的带宽有关,那么调谐高放应该更好。不知道这些,就没法理解其他的。

网友:
我告诉楼主:高放前加一个LC滤波器组,是达不到调谐高放效果的。特别接收短波段更显出调谐高放的优势(4--22兆)。

网友:
高放调谐简单来说就是提高接收频率的增益。

网友:
刚开始玩收音机时的我觉得收音机只要灵敏度高越高越好,也不明白高级的收音头为什么要弄那么复杂的电路。于是用2SC3355做了2级高放用于德生9702上,才发现灵敏度是高了,但是底噪也明显高了,而且有串台现象了。后面就是就去仔细阅读了高频电子线基础和理论、射频电路设计实战宝典、调频立体声收音机电路原理。再买信号发生器、矢量网网络分析仪、扫频率仪测试了KT-6040收音头各电路的一些参数。现在才有点明白收音机出声音只要2元成本一片RDA5807即可出立体声,如果要灵敏度高、选择性好,噪声低、立体声分离度好、声音暖和。这需要要很多电路共同的完成的结果。

网友:
调谐高放是电子学中难点之难点。
真理越辩老衲越不明。
期待四论、五论直至千论。

网友:
谐振约束带宽。能量有限,带宽越窄,带内增益越容易做高。对于通信的带限信号,接收信噪比就会提高,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不调谐是一个面,调谐是一个点

网友:
就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
先不谈选择性的优劣。何谓高放?高放如同音頻电路的前级,前級是成败关键,前級的增益佁整机的总增益一半以上,并且也是决定噪声的主要角色,而高放如出一彻,但是高放的频率較高需要阻抗匹配,

网友:
以前接收机一般采用双极型晶体管高放,低中频,即中频频率低于接收波段最低频率,所以为了不使动态范围较小的高放过载,同时抑制镜像频率干扰,必须采用调谐高放,比如339接收机;现代接收机前端大都采用场效应管+高中频方案,只靠倍频程带通滤波器就可以保证动态范围和镜像频率抑制指标了。可以参考《单边带接收机中前端宽带高频放大器的研制》一文。

单边带接收机中前端宽带高频放大器的研制.zip.001

单边带接收机中前端宽带高频放大器的研制.zip.002

单边带接收机中前端宽带高频放大器的研制.zip.003

单边带接收机中前端宽带高频放大器的研制.zip.004

单边带接收机中前端宽带高频放大器的研制.zip.005

单边带接收机中前端宽带高频放大器的研制.zip.006

单边带接收机中前端宽带高频放大器的研制.zip.007

单边带接收机中前端宽带高频放大器的研制.zip.008

单边带接收机中前端宽带高频放大器的研制.zip.009

单边带接收机中前端宽带高频放大器的研制.zip.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