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载CD,能读CD碟,不能读MP3碟。已排除碟片原因。

楼主(2023-10-18):
已排除碟片原因,请教各位大佬。我有同型号机器多台,就这一台,读不了mp3碟。

网友A:
不一定支持 CD不需要解码 mp3需要解码
但外壳上写有mp3支持,应该是支持的,得看看是否有翻新的可能

网友:
可能光头有些老化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支持 CD不需要解码 mp3需要解码
但外壳上写有mp3支持,应该是支持的,得看看是否有翻新的可能

这机子壳上写了MP3。

网友:
MP3碟不止一种格式 机器不一定支持该格式的碟 换张其他格式的MP3试试  再则光头老化都会不能读取 读取cd正常

网友:
排除碟片原因,那就是机器原因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