铬铁头上为什么总是黑黑的一层

楼主(2023-10-18):
是材料用差了吗?焊丝是亚通的,锡糕是金鸡,黄花铬铁,还是温度太高?怎么解?
另外据了解:普源DHO800示波器双十一降150,双十一的价格实际与九月份的价格差不多,之前涨价迎接双十一。

楼主:
感觉是松香碳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锡上有铜的成份?

合格的铬铁头是铜或铜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O,氧化亚铜。是铜在温度较高的环境下,与空气中的氧反应而形成。根据焊锡的类型控制好电烙铁的温度可以 ...

焊锡上有铜的成份?

网友A:
CuO,氧化亚铜。是铜在温度较高的环境下,与空气中的氧反应而形成。根据焊锡的类型控制好电烙铁的温度可以有效控制铜氧化的过程,但是无法彻底避免。

网友B:
不用的时候和关闭电源前要让烙铁头吃满锡,这样会好很多。

网友:
温度太高,我使用恒温烙铁温度调低一点就黑的慢一些。

网友:
温度太高。

网友:
我也觉得很奇怪,现在怎么是这样子的,昨天还正好也百度看了下没找到答案。和烙铁温度无关,和焊锡无关。就像是焊锡氧化成了黑黑的碳渣似的(从前可不是这样子的),买了几种焊锡膏都这样,很早前使用的一盒焊锡膏要好点。

楼主:
我感觉也是温度太高,还有是焊锡和焊锡糕里面杂质多,感觉是铬铁功率高更容易变黑

网友:
比较靠前端的应该是松香变成炭了。靠后一点的应该是铜氧化了,时间久了还会掉下一层很薄的壳,我猜这就是氧化铜吧。
有试过用那种无渣的助焊膏吗?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的时候和关闭电源前要让烙铁头吃满锡,这样会好很多。

以前在电子厂上班,工作内容接触到烙铁,有的同事下班烙铁不挂锡,就会被领导批评。

网友:
也不完全是温度过高,即便是200度那样也会生成这些氧化物,只是产生的速率不同。烙铁开着但短时间不使用的话,最好是隔一会就沾点锡,相当于清洗掉氧化膜了

网友:
松香烧糊了加上烙铁头铜氧化,烙铁头就变黑了。

网友:
烙铁头是易耗品,不能一头打天下。

网友:
工作的时候准备一团湿纸巾随时蹭一下就行,简单方便。

网友:
温度太高,铬铁最好要有很好的散热支架。

网友:
我的烙铁也是黑黑的不上锡

网友:
1、烙铁温度过高,烙铁头及套管都会烧黑
2、助焊剂,尤其是松香,用量过多遇高温后碳化附着在烙铁上

上1,可以用金相砂打磨金属套管,用复活膏处理烙铁头;
上2,刀片轻轻刮除附着的已碳化的助焊剂
另,控制烙铁温度不要过高

网友C:
我习惯焊接时旁边放张浸湿的抽纸,铬铁头温度上来在上面蹭几下贼亮,也比较方便清除铬铁头上杂物和多余的焊锡,比松香这些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习惯焊接时旁边放张浸湿的抽纸,铬铁头温度上来在上面蹭几下贼亮,也比较方便清除铬铁头上杂物和多余的焊 ...

电烙铁高温海绵方便、好用、经济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烙铁高温海绵方便、好用、经济实惠!

清洁烙铁头,高温海绵估计是首选吧,当然,钢丝球(清洁球)也不错。
手头有一些不同尺寸不同颜色的高温海绵,有的泡发后只有5~6mm厚,不怎么好;有的泡发后厚达10mm,使用效果好了许多。

网友:
最好不要用金鸡的焊锡膏,容易腐蚀pcb,用普通的松香都比较好,但是松香更容易碳化,想体验好还是得去淘点修电脑那种助焊膏

网友:
如果烙铁没有调温功能、说到底还是自制一个能 “调温” 的烙铁架,既解决了烙铁头烧死、又能成倍增加烙铁头的寿命。
烙铁架安一个微动开关,,想简单就串联一只1N4007二极管、拿起烙铁短路二极管;不闲麻烦就串联一个调光开关,调节钮上标识电压刻度,基本做的心中有数。最好在微动开关上再并联一个扭子开关,当需要长时间使用高温状态时烙铁仍能随手放在烙铁架上,使用更方便。

网友:
只有用恒温电洛铁

网友:
被垃圾助焊膏腐蝕了 有條件就自己重新鍍鐵救他 沒條件也不懂就買新的

网友:
这个谁也没办法,几乎任何金属加热几百度都会如此,除非在地球百公里的外空间,那里没有气体,没有氧气。在地球上这个电烙铁头发黑氧化这个极其令人讨厌的现象难倒了所有的地球人

网友:
烙铁不是温度越高越好的,300多度就合适了,再高pcb会掉皮,烙铁的功率和回温更重要,换一台足功率的936焊台,你手艺能上一挡次。

网友:
还有350度后容易掉,就一下子就掉,另一个盲点焊锡丝,有铅和无铅,买有铅的,焊台170度开始化锡,无铅得190度化,别看这二十度,在焊大焊点和帖片上差距明显,我拆显卡mos管,开到400度都下不来,后来配合发热片开350度拆下来,后来用有铅,单焊台开350度等久一些也能折下,但焊不好,焊还是得加热片配合,但远比无铅好用。特别是焊几十平方铜线耳,500瓦烙铁无铅没法用,都是鸡屎渣,有铅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