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灵敏度的问题

楼主(2023-10-18):
如图,这个电子管机如换成20cm磁棒天线,灵敏度比得上三中放的分立件晶体管机?

网友:
坐等大佬解答

网友:
虽然电子管的输入输出阻抗比较高,前后匹配比较好,
但放大能力不及晶体管,
三级中放的晶体管一般都是接收机了,
就是六灯的电子管机也比不上

楼主:
谢谢,那估计目前中波环境基本上是使用不了的,本地强台只有5个,晚上用一台七晶体管机听效果也不是很好

网友A:
我做了一台直流5灯机(两级中放),比一般的7晶体管收音机灵敏度高多了。
和德生CR-1100对比,我的5灯机收到的电台德生CR-1100不一定收得到。 例如收到内蒙台想用CR-1100测一下频率,无奈收不到。我的5灯机收到湖北台CR-1100也收不到。地标:北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一台直流5灯机(两级中放),比一般的7晶体管收音机灵敏度高多了。
和德生CR-1100对比,我的5灯机收 ...

之内个1k2之间耦合是阻容还是中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内个1k2之间耦合是阻容还是中周?

中周,共用3个。

网友:
有一本小册子“收音机的选择性和谐振电路”(人民邮电出版社1979.4)

68页“,,,,因为晶体管放大器的增益比电子管小很多,一般两级晶体管中频放大器的增益比一级电子管的还略差些,,,”,
-------原书没有专门计算或论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