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几十前前的振荡中周参数表,用现在的新材料绕制,会不会误差大到无法调试?

楼主(2023-10-18):
请教老师们一个问题:我参考几十前前的振荡中周参数表,用新买中周套件绕制,会不会误差大到无法调试到455或465kHz?
在业余条件下又无法测试自制的中周,制作失败还找不出原因在哪里。

网友:
基本问题不大,我绕过。数据很精准。

网友:
磁芯的离散性大点没关系,
中频跑偏点也没大的关系,
只要前后中周的中频一致,
就可以了,

网友:
晶体管测试仪很便宜可以测电感,绕完测一下心里更有数,我买的六十块钱

网友:
要相信自己。
如果数据有偏差,那么就以自己的第一个中周为标准,后面的都参照第一个中周来制作。

网友:
现代生产的磁性材料,性能指标和老材料还是有一定差异的,所以按照老书上的数据绕制,可能出现电感量过大或过小的问题,大多数情况也能调整到位,但磁芯的位置就有可能太靠上或靠下,这时候可以根据电感量的大小适当增加或减小总圈数即可,实际上老书中的数据,最有意义的是抽头位置和初次级圈数的比例,只要增减总圈数后保持抽头位置和初次级比例不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