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线该接哪里

楼主(2023-10-18):
求教各位大佬,帮我看看,这第三张图中左边的磁棒线一端,是掉下来了,不知道原来焊在哪里了,上面有几个像原来焊过的地方,但不敢确定,我学习了好几天,有了答案,但没底,而且不接这根线,好像也能收到AM台。这个是分USB、FM、AM、SW的,,想求人解答以下问题:
1、这根磁棒天线接哪里才是正确的
2、这个能收到SW台吗,好像这种芯片,是CD2003GP,收不到这种台的
3、这个收音机可以插电,也有干电池,还有蓄电池,干电池是四节,蓄电池好像不行了,不能供电了,插电时,测蓄电池两端电压大概是9V左右,请问这是几V的铅酸蓄电池,如果是6V的,这9V充电好吗?

网友:
这种问题说难也难,说简单好像不太简单,若能正确接好就不简单,小生有3个建议,1  搜索同类型芯片的收音机图片作为参照;   2  参考电路图;3  使用放大镜观察焊点,线断了会留下蛛丝马迹。

网友A:
天线计就是子上的那根灰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计就是子上的那根灰线啊

谢谢您的回复,可能我说的不准确,我重新编辑了,是问磁棒天线(第三张图,左边那端)

网友:
分太低,提一下

网友:
参看此图,图片来自网络请忽略上面的水印.应该接在   16  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可能我说的不准确,我重新编辑了,是问磁棒天线(第三张图,左边那端)

加分鼓励,请继续努力。

网友:
天线在这个位置。

网友:
1691的,看看有没有帮助,通常磁棒的天线有两个接头会有红,黑,颜色标记,另外一个是本色,接法是有讲究的,(什么冷端热端,初级,次级,这些专业术语可以留着以后慢慢深入研究不迟,我的这些知识有断层,有一搭没一搭,不复习不知道哪接哪了。)

网友B:
中波天线线圈接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波天线线圈接这里。

极有可能是这里,阁下的判断是准确的,微调下面没有铜薄,磁棒其中一根连线要接微调,那就只有这里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

楼主:
为什么蓄电池那里测得电压高达9V,而且是跳动的,变来变去,干电池是4节,这蓄电池是6V吗,换个新的,充电安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波天线线圈接这里。

为什么蓄电池那里测得电压高达9V,而且是跳动的,变来变去,干电池是4节,这蓄电池是6V吗,换个新的,充电安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