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看!这里有只小功放!

楼主(2023-10-18):
分享一下,最近搞了个功放,声音还可以,这应该算是一个低配OCL电路了吧,电路精简了不少东西,感觉对我们初学者很友好鸭~

网友A:
偏置太低了,再多串一个1N4007好点。即使三个1N4007做偏置功放管的静态电流还是零。还是工作在乙类状态。但和两支二极管做偏置相比能减少一点交越失真。

楼主:
能顶住,双12V供电,偏置电压又低,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置太低了,再多串一个1N4007好点。即使三个1N4007做偏置功放管的静态电流还是零。还是工作在乙类状态。但 ...

是的,三个1n4001还差少少电压,最好用一只2N5551ec极代替这两个1N4001,上偏流用3K/  1/16W

下偏流用1K半可调。声音可调到完美。

网友B:
前边输入1000hz 正弦波 示波器看输出是否存在交越失真,

网友:
散热片能顶住吗

网友C:
傻瓜模块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D:
加大散热片,加大末级电流,听听有什么不同感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偏置太低了,再多串一个1N4007好点。即使三个1N4007做偏置功放管的静态电流还是零。还是工作在乙类状态。但 ...

可能有的人不在乎音质,只求听过响。

网友:
对于初学者来说,做响很重要,至于音质以后再逐步提高。

网友E:
这个是套件来的吧

网友:
D1D2中间串个可调电阻,就可以调整末级电流了;

网友:
用4个二极管

网友:
自己做的吗?原件这么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傻瓜模块就是这个电路

这个不是很了解,生人太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大散热片,加大末级电流,听听有什么不同感觉

音质略微好一点,末级是达林顿管,偏置确实太低,我这里没有大散热器,不敢加高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太低了,再多串一个1N4007好点。即使三个1N4007做偏置功放管的静态电流还是零。还是工作在乙类状态。但 ...

达林顿管偏置确实太低了,没有大散热器,因此没敢加太高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套件来的吧

不是,板是自己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有的人不在乎音质,只求听过响。

自己试着玩的,不怕您笑话,我小白,没用过差分,这次打算试试,怕多了元件出错,差分级恒流源,偏置电压调解,输出射极电阻,茹贝尔网络都没加

网友:
简单易响,用个三极管加两个电阻偏置会合理点,也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傻瓜的输出用的是MOSFET管,不是双极性晶体管。

傻瓜什么时候升级成MOS管输出了?

网友:
850功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边输入1000hz 正弦波 示波器看输出是否存在交越失真,

无示波器,略微有些贵,捡漏又没那技术

网友G:
信号输入很特别!线圈34 不把输入信号短路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信号输入很特别!线圈34 不把输入信号短路掉了?

成品音频变压器很贵,直接用电流互感器代替,这样信号可以实现电气隔离,可能频响会有一点损失,换来好处可以取消掉输入耦合电容,差分管配对好的话,反馈电容估计也能取消掉,整个电路变为纯直流电路

网友:
还不如一个2050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音频变压器很贵,直接用电流互感器代替,这样信号可以实现电气隔离,可能频响会有一点损失,换来好处 ...

这个指标电路就不要考虑直耦了,那不是掩耳盗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边输入1000hz 正弦波 示波器看输出是否存在交越失真,

必然的,复合管2*2再怎么样也要2.1-2.6V偏置。

网友:
我正在做类似的试验,
末级也是122/127,
前面不太一样。

当使用3个4007时
末级还是0电流,
理论上是应该用4个4007的。
转天我在加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