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仪在维修DIY方面具体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3-10-19):
最近看到频谱仪,说频谱仪功能很多,具体用在哪里呢,哪些情况下用多得多呢,谢谢老师

网友:
示波器是时域测试仪器、频谱仪是频域测试仪器。简单点讲、示波器显示的波形,描述的是电信号随时间变化的曲线;频谱仪描述的是随频率变化的谱线。两者都是分析信号的,虽然测试结果可以互译,但各有短长与特点。楼主可去阅读时域与频域以及测试方面的书籍。

频谱仪在维修或DIY方面,擅长对信号尤其是频率较高的信号进行测试分析,事实上,现在的频谱仪可以工作在音频范围,所以,频谱仪的频响可以做到很宽,最高频率可达上百GHZ,这是普通示波器难以做到的(早期有一种取样示波器可以)。

频谱仪对信号进行分析时,因为能够测试电平,因此,他可以完成功率的测试,测试的频率范围宽广、电平动态范围较大,因此是一台不错的功率计、宽带超高频微伏毫伏表

上述测试的同时,仪器可以准确的显示信号的频率值,几个微伏的信号就能稳定显示,灵敏度远远高于普通频率计,因此可替代专门的频率计

具有较高分辨率的频谱仪,中频带宽可到几个HZ,相邻几个HZ的信号就可以分辨,利用这一特性,可以用来分析信号的相噪、频率稳定度、调制度,可以替代调制度测试仪,比方说分辨是调幅还是调频信号;

频谱仪分析是沿频域展开,信号的纯净度、谐波测试起来非常的方便,显示的频谱图会告诉你他们的频率数值、电平数值、分布规律等等;

无线电监测、电子对抗、有用无用电磁信号的测试分析;

..........................

具体一点,如果你要折腾收音机,用来测试本振信号,只要正确的显示出信号,本振信号的频率、电平、稳定度、纯净度......可以轻松的了解;

如果你想了解混频电路的工作状况,频谱仪用在此地非常好;

当然也能用于测试中频信号,幅度、频率、带宽;

合适的频谱仪也可以分析音频电路,通过谐波了解失真;

问题是,你是否需要或愿意用频谱仪去完成上述工作,你是否能够解读测试出来的那些数据。

简单概括:有信号出现的地方,频谱仪就能发挥他的作用!

网友A:
1价格贵的原因个人业余玩家没必要买;2修无线遥控器(看看有没发射和频率)这个可以买RTL电视棒插电脑实现

网友B:
只能接收显示频率强弱
用途不多,测振荡器频率,测电磁干扰

个人用户建议先玩示波器,再玩VNA,然后再是SA

网友:
好像没什么应用场景

网友:
收音机统调用很方便,尤其是中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价格贵的原因个人业余玩家没必要买;2修无线遥控器(看看有没发射和频率)这个可以买RTL电视棒插电脑实现

专业级别的即使入门级也不便宜,普源的频谱仪随便就是上万!

业余使用,可买tinySA或tinySA ULTRA,几百元就够了,性能指标远远高于早期一些模拟频谱仪,用来完成功率计、超高频微伏毫伏表、频率计、调制度测试仪、信号发生器、无线电接收机等,这就值了!

网友C:
楼主,频谱仪的应用范围楼上都已列举。如想玩频谱仪,可在网上淘台二手货,但最好选择带跟踪源的款式,这样可方便调整收音机的中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频谱仪的应用范围楼上都已列举。如想玩频谱仪,可在网上淘台二手货,但最好选择带跟踪源的款式,这样 ...

带跟踪源的频谱仪用途更多,好的仪器可提供窄带的中频带宽,比方说1KHZ甚至更小,而一些廉价的仪器则不行,如果中频带宽大于10KHZ,要在收音机上使用就不行。

格收音机的中频带宽可以小到9KHZ,如用中频带宽用10KHZ的跟踪源扫频AM中频,曲线显示还不到屏幕的一格(屏幕刻度通常10格),看到的曲线图太粗略了!

频谱仪的中频带宽决定了扫描宽度的精细,基本上决定了仪器的档级,中频带宽较宽的频谱仪,仪器内部的扫频本振稳定要求较低,中频带宽较窄的仪器,都要采用特殊的稳频措施,如果不进行稳频,仪器的寄生调频将会令测试的谱线晃动,跟踪源扫描出来的曲线也会晃动,窄带扫频就无法实现。频谱仪需要具备很宽的扫频和很窄的扫频,现代的仪器采用了锁相稳频,即使玩具型的频谱仪也能实现HZ级别的扫描,这对测试窄带电路是很有用的,比方说晶体滤波器。

一些二手廉价的仪器,选用时要谨慎考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能接收显示频率强弱
用途不多,测振荡器频率,测电磁干扰

VNA,SA

分别是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NA,SA

分别是指?

VNA = Vector Network Analyzer 矢量网络分析仪

SA = Spectrum Analyzer 频谱分析仪

网友:
引用 网友E:
VNA = Vector Network Analyzer 矢量网络分析仪

SA = Spectrum Analyzer 频谱分析仪

多谢支持,明白了。

网友F:
干啥活用啥工具呗。

论坛里有各种声音:
1、有一块指针表走天下的。
2、有一把螺丝刀+一块万用表修收音机,修功放的。
3、还有手里一大堆高端仪器的,加起来大十几个W。

都能干活,看干啥活,看把活干到啥程度。

频谱仪和网分,JHXC老师是行家。

我现在接触到的频谱仪的功能大概有:频谱分析,失真分析(谐波,互调),噪声,EMC分析,信号解调:譬如FM/AM,手机信号,GPS信号等等。
当然看个FM/AM的波形,调个中频是肯定行的。没事当收音机听,也没问题。
非要当网分用,测试个S11 S21参数,也凑合着能测。

和示波器一样,通用仪器,用来干啥,全看表演。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干啥活用啥工具呗。

论坛里有各种声音:

估计很多人不太会用,我反正不会用,会用的基本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估计很多人不太会用,我反正不会用,会用的基本都是高手。

主要是没有示波器普及,所需要的知识差不多 。

网友:
跟无线电有关检查、维修的都需要用到频谱仪,例如接收机、发射机、收发天线。
检查 EMC 电磁辐射、EMI 电磁干扰的也需用到频谱仪。

频谱仪与示波器很像,垂直轴都是电压讯号大小,只是水平轴一个是时间单位另一个频率单位。
因为频谱仪动不动频宽都是 1GHz 起跳,都要用到许多高频元件,内部电路不是高频放大就是 PLL 相锁还有许多混波与滤波线路线路复杂。

无线电的维修本来就很少见现在都使用无线综合测试仪其内部包含频谱仪功能。
DIY 的因为所需的知识更高频谱仪也很贵所以也不常见,频谱仪始终都是无线电爱好者的梦幻仪器。

网友H(2023-12-05):
引用 网友B:
只能接收显示频率强弱
用途不多,测振荡器频率,测电磁干扰

我一直在用一个SDR接收机当频谱仪来用,有其局限性,但是勉勉强强能给定个性,聊胜于无。
等发年终奖来了还是得买个正经频谱仪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一直在用一个SDR接收机当频谱仪来用,有其局限性,但是勉勉强强能给定个性,聊胜于无。
等发年终奖来 ...

SDR还能解码,功能比SA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