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降压变压器是怎么接线的。

楼主(2023-10-19):
这个变压器从一个破收音机里拆的,初级有3个接线端,1,2接市电220v,但有个接地端,是否要接地呢,而输出端有个8.5v,5v,又怎么接线才能得到正确的电压呢?3端和6端又联通,搞不明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接地的,静电隔离层,老式收音机用市电整流,220V与低压绕组中间单独绕一层漆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究半天不如将初级220通电,其它啥都不接,次级万用表量一下即可。虽然有误差,但大差不差。同样楼上9楼 ...

估计楼主电笔都没得,

网友:
拿个表自己确认就可

真是接地的?应该与其它各脚都不通,在其它地方用不一定要接地

网友:
不是标的清清楚楚吗,

网友:
3和6那不都是接地线啊

网友:
你们都从哪儿搞的变压器

网友:
见过,初、次极用铜片隔开,引入地,(据说是抗干扰)

网友:
接地端需要接地,抗干扰。左侧两个脚是5V,右侧两个脚是8.5V,应该是两个独立的绕组。

网友:
二图,左脚与中间脚为220伏电源端,右脚为静电隔离层接地端,静电隔离层有铜皮包裹一层并重叠但不接触,不然短路烧毁,也有绕一层漆包线作静电隔离层;三图,左一、二脚为5伏0.3安绕组,左三、四脚为8.5伏0.4安绕组。

网友A:
研究半天不如将初级220通电,其它啥都不接,次级万用表量一下即可。虽然有误差,但大差不差。同样楼上9楼说法。

网友:
拿万用表一测不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啦?其实,变压器上都已标注。
至于倒T符号,那是接了一个屏蔽层,接设备地即可

网友:
上电测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