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坛友,国标电动车控制器输出到电机的三相电频率多高?电流大概多少?

楼主(2023-10-19):
请问坛友,国标电动车控制器输出到电机的三相电频率多高?电流大概多少?普通47万用表怎么测量呢?本人一辆国标电动车(48V12A电瓶供电,电机标签是350W)最近感觉比同类同标车跑的慢,当时买的时候店家已解除限速,解除后车速满把应该是27—8公里/小时左右,我这台现在车速满把只能有22公里/小时,家里另一辆国际车就是28时速,以上测速是通过导航软件GPS测得,我现在想查查这车速度慢下来原因是控制器问题还是电机问题造成的(两车轮架空转动平滑无阻力),由于对电动车原理不很熟悉,在此请教,谢谢!

网友:
控制器调速电压最高4V,从手把霍尔来的。没有图纸不熟,需要找到这线测一下,看看是哪的问题

网友A:
最好是哪位大神上一下控制器的图纸,怎么接电压60-65V,可以跑到70Km/h??

网友B:
最近感觉比同类同标车跑的慢 ------ 如果你的电瓶使用时间长了,容量会下降,最新的控制器会智能判断电瓶的状态,出于保护电瓶的目的,会自动降低最大速度!这是我使用多年电动车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直接摩托得了,

摩托每本扣车。电车安全,有什么办法达到70KM,
摩托都在150K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感觉比同类同标车跑的慢 ------ 如果你的电瓶使用时间长了,容量会下降,最新的控制器会智能判断电瓶的 ...

不是电瓶问题,电瓶能跑近40公里,就速度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哪位大神上一下控制器的图纸,怎么接电压60-65V,可以跑到70Km/h??

哪你等着交警查罚吧。

楼主:
大家有没有知道的比较好的电动车论坛推荐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