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联高频头的扫频曲线

楼主(2023-10-19):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高放的谐振,我找出了一个多联的高频头,特意扫频测试了一下,分享给大家。
1、高频头;
2、图纸
3、扫频曲线。

高频头

高频头

抄出来的图纸

抄出来的图纸

扫频曲线

扫频曲线

网友:
AM三连比较少见,也扫下看看。

楼主:
AM部分,因为高频头买来就没有磁性天线,没法测试。

网友:
楼主示波器接哪里啊?感觉波形不对啊

网友:
接的是IF
OUT吗?

网友:
从扫频曲线截图上看,插入损耗大于40dB,好像不应该是这个结果
一般收音机RF输入阻抗是75R,后极IF输入不清楚是什么结构
输入输出最好做个匹配,测试结果才有意义

网友:
什么机器的?能翻过来照一下更好---谢谢

网友A:
楼主,是否用普源的带跟踪源的频谱仪扫的?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三联是多少P的。看到了,22P

楼主:
我扫描的是高放部分的曲线,理论上应该停振本振,然后做好匹配,但是这样太麻烦了,我需要的是谐振的曲线,因此,我直接馈入信号,虽然不匹配,但问题不是很大。输出信号是通过耦合线圈感应取出,这样,对回路的影响最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用普源的带跟踪源的频谱仪扫的?

是的,带跟踪源的频谱,曲线包含了本振信号,也包含了谐振曲线,刚好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中频差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三联是多少P的。看到了,22P

我没有测试可变电容的值,预估是1-22p的值。

网友:
能有一台带跟踪源的频谱仪其应用范围较广,花点钱也值。楼主多少银子购买的。

楼主:
我买的这台比较便宜,二手近7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这台比较便宜,二手近7000。

楼主真是下本钱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扫描的是高放部分的曲线,理论上应该停振本振,然后做好匹配,但是这样太麻烦了,我需要的是谐振的曲线 ...

你扫描的是10.7中频的曲线,没有能显示出调谐高频的曲线

楼主:
我扫描的是调谐高频的曲线,10.8是高频谐振峰和本振信号的差值。我设置显示的数值是差值。

这个图形,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本振的频率和谐振的频率,如果差值是10.7,就说明统调的非常好。

我的另外一个高频头,就无法调整得这么完美。

楼主:
这个高频头,元件的设计值是非常精准的,我整个调频收音机的频率范围内(88-108)测试,谐振频率和本振的峰值基本上都保持在10.7,非常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