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头大的电子管是啥?

楼主(2023-10-19):
破烂王那里捡到一个电子管,型号见图,很大,查不到资料,特来次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
成都电子管厂出的6g-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我认为这是一个灯泡吗?

不

网友:
出吗 100我要了

网友B:
这是演示电子在磁场中的偏转用的教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演示电子在磁场中的偏转用的教具。

长见识了

网友:
还有这么高级的玩具,
以前只知道左手定律右手定律。。。。

网友:
又见大灯泡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2024-05-15):
阴极射线管。

网友:
能当三极管用么?

网友:
摔地上声音会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