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电压表

楼主(2023-10-20):
LED 电压表

网友:
我穿越了吗?

网友A:
不明白怎样读出测量结果。

网友:
調電位器到剛發光那點就是電壓值。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麻烦了,不就是测量个电压吗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复杂?现在万用表既简单又方便,为什么还要用这样复杂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怎样读出测量结果。

根据电位器的位置吧?

网友:
楼主,您知道千分表是干什么用的吗?

网友:
千分表?你确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于麻烦了,不就是测量个电压吗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复杂?现在万用表既简单又方便,为什么还要 ...

也许1986年的保加利亚人买不起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许1986年的保加利亚人买不起万用表??

不会,八十年代人家东欧还是可以的,不比我们差。我估计这个东西可能不是用在这个地方或当万用表用

网友:
楼上质疑的是图片中的,不是楼主的东西,楼主只是当搬运工。

网友:
楼主还是把原文贴出来算了,大家还能看懂,搞个机器翻译,楼主也不检查下或者楼主也不懂就发出来误导大家。

网友:
根据 LED 亮的程度来判断电压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