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发愁看波段开关接线图,有什么规律吗?

楼主(2023-10-20):
本来就是技术小白
这玩意又画的那么复杂
以下图为例
有的开关是十几甚至二十几个触点
怎么区分哪一组是同一个波段开关?
或者说是哪一个波段开关呢?
先谢谢大家!

网友:
看标号,a b c ,1 2 3 ,然后用各种颜色的笔顺着线描。

或者上电脑,用图像编辑软件,擦掉不想关的线。

网友A:
我也有同感。其实还是懒、不愿意塌下心来跑线路。所以我尽量选用线路板上直接安装拨动开关的PCB机型仿制

网友B:
图纸上看标号,机器上找才麻烦呢。

网友C:
这不是连连看,找什么规律啊,要看懂必须基础知识扎实,能知道电路原理,不然真的麻烦。

楼主:
这回我搞明白了
看下面的图就知道字母和数字代表的是什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回我搞明白了
看下面的图就知道字母和数字代表的是什么了

是的,拿最左侧的UKW来说,最左列是 a1 b1 c1 d1 等,没按下去的时候是a1 b1导通,按下去是 b1 c1导通。对照电路,再用我说的那个方法即可知道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拿最左侧的UKW来说,最左列是 a1 b1 c1 d1 等,没按下去的时候是a1 b1导通,按下去是 b1 c1导通。 ...

我最上面那个图的机器又差点让你给我修修
本来各个波段接收挺好的
就是按键不太灵敏(有时候卡住)
我咔嚓咔嚓就给拆了
然后一顿疯狂操作又给组装上了
结果调幅灵敏度变得特别低了
调频虽然立体灯亮
接收也变差了
然后我就发现插不插天线接收没啥变化
然后拿着放大镜一顿狂找
结果是有个线圈的线和地短路了
把这个线移开就正常了
这个导线肯定是我不小心给按短路了
琢磨看看图纸找一下信号的走向
然后就蒙圈了

网友E:
顺着线看,好累,有彩色的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看标号,机器上找才麻烦呢。

我是图上看不懂
机器上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同感。其实还是懒、不愿意塌下心来跑线路。所以我尽量选用线路板上直接安装拨动开关的PCB机型仿制:lo ...

你是懒
我是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连连看,找什么规律啊,要看懂必须基础知识扎实,能知道电路原理,不然真的麻烦。

是我表达的不清楚
我是想知道字母和数字它们之间在开关上的位置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着线看,好累,有彩色的多好

这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地摊看到的一本书
好像是叫《照图学装收音机》吧
里面就是彩色的线路图和实物图安装
可惜被别人买走了

网友:
《照图学装收音机》可以找个电子版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回我搞明白了
看下面的图就知道字母和数字代表的是什么了

这个图有错误
a b c 是一组,d e f 是一组,g h i 是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