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401系列台表和电脑通信的疑问

楼主(2023-10-20):
最近对商品台表的自动化测量感兴趣,也正好想买一个6位半表,所以想问问34401和电脑通信的问题。

1、 34401 以及 后缀带 A 的台表, HP 或者 AG 或者 KS(不太确定有这个标) 是不是都支持和电脑通信?

2、 我知道有串口、GPIB、USB(不确定)、网口(不缺确定) , 34401 系列目前业余条件下,哪种方便?

3、配套通信的协议,是否有SDK可以用,或者说PC上位机得全部自己写,还是可以有SDK可以用?

在此请教一下各位,谢谢!

网友A:
1、HP、Agilent、Keysight 三个牌子的 34401A 都有,早期的是方形按键、后期的是原型按键,全都支持和电脑通信。

2、34401A 带有 GPIB 和 RS232 接口,没有 USB 和网口,相对来说 GPIB 功能更强大一些,但是适配器价格比串口适配器高很多。

3、通信协议是 SCPI,如果是简单的数据采集可以用现成的软件,复杂的自己写的话如果懂 Python 可以用 PyVISA 库非常方便。

网友:
去 是德  官网看看吧。 34401A是GPIB接口。

更新一些的仪器有网口的。

网友:
如果你用C的话下一下LABVEIW CVI里面有现成的编程例程

网友:
所有 34401A 都带 GPIB 和 RS232 接口,业余条件下建议使用后者,USB 转的也可以。

米特类仪表基本使用 ASCII 明文通信,也就是说你直接(用个串口助手啥的)发测量请求给表,表就会测量并返回结果。

具体的指令和格式可参考 34401 使用手册,可在是德官网下载。

如需完成自己的自动化测试,可用任一种高级语言在串口上收发明文即可实现,极其简单,(顺便说下这玩意你用 VISA 库还麻烦)。

若只是简单采集数据可用我编写的 DMMUart 小助手或其它爱好者编写的类似软件实现,我的 DMMUart 支持 34401,吉时利 2000,2750 等仪表

楼主:
谢谢 scoopydoo ,washu 的详细介绍

我最近其实尝试了 C# VISA 和 LCR 做了通信,第一次用,是给某个测试台配套的。

6位半台表是想自己玩,并借此配合做一些上位机开发。目前 看来 RS-232 是最合适的接口了。

网友B:
WIN10以上系统还能用吗,之前XP装上能用,后面不知怎么搞的装不上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10以上系统还能用吗,之前XP装上能用,后面不知怎么搞的装不上 了

不知道你“之前XP装上能用,后面不知怎么搞的装不上”的是啥玩意

基于串口的编程不受操作系统影响,哪怕是个单片机都可以直接怼,因为 34401A 就是 ASCII 明文。

如果是 GPIB,普通电脑没有对应的硬件,需要相应硬件提供接口,那么能否使用取决于对应硬件制造商提供的驱动程序。

我用的是安捷伦(KS)的 82350(PCI)、82357(USB)GPIB 卡,以及 E5810 GPIB 网关,它们的驱动支持到 Win11,但相反的,不支持 XP

网友D:
我那玩具6位半连接电脑后读数会有多到10几字变化,信号源内阻越高变化越多。接电脑后也比较容易被干扰,开数字功放有的测量也会被干扰达10个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那玩具6位半连接电脑后读数会有多到10几字变化,信号源内阻越高变化越多。接电脑后也比较容易被干扰,开 ...

你可用第三方表求证是源被干扰,还是表被干扰 换而言之来自电脑的干扰是否通过你的表注入你的源。

这类问题我在做 Voltgen 的时候就注意到了,所以我的 Voltgen 数模之间是蛤蜊的,很多坛友按我的方案重新实现的就没做这个蛤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用第三方表求证是源被干扰,还是表被干扰  换而言之来自电脑的干扰是否通过你的表注入你的源。

...

没有微伏级的表来做第三方裁判

用大容量锂电池测试了,测量电压插数据线满量程也会减1、2个字,拔出数据恢复。电池应该不会被干扰,应该是表被干扰。

测量电压基准源,有的降1、2个字,有的降达10几个字。我判断是源也会被干扰。

网友E:
请问一下你们的34410A直流档,表笔短接数字尾数有多少左右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你们的34410A直流档,表笔短接数字尾数有多少左右跳动?

用短路器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之前XP装上能用,后面不知怎么搞的装不上”的是啥玩意

基于串口的编程不受操作系统影响,哪 ...

我的接口用GBIP转USB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之前XP装上能用,后面不知怎么搞的装不上”的是啥玩意

基于串口的编程不受操作系统影响,哪 ...

下载哪个可能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你们的34410A直流档,表笔短接数字尾数有多少左右跳动?

我的是德34401在10PLC时是0.8个字左右,100PLC是0.3个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哪个可能直接用,

这是安捷伦(是德)82357 GPIB-USB 的驱动(和 VISA 库),你的如果是 82357 可直接下载安装使用;其它厂家去对应制造商官网下载驱动以及 VISA 库(如果它支持 VIS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安捷伦(是德)82357 GPIB-USB 的驱动(和 VISA 库),你的如果是 82357 可直接下载安装使用;其它厂 ...

82357b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HP、Agilent、Keysight 三个牌子的 34401A 都有,早期的是方形按键、后期的是原型按键,全都支持和电脑 ...

请教老师:HP、Agilent、Keysight 三个牌子的 34401A 的内部有啥差别?做工一样吗?34401A 的设计寿命多少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用第三方表求证是源被干扰,还是表被干扰  换而言之来自电脑的干扰是否通过你的表注入你的源。

...

所以当时voltgen里面用了磁耦来隔离? 记得里面有几个磁耦

顺便问一下,washu老师,对34401a评价如何?看你在别的帖子里不是很推荐它。

另,HP3457A (6,7,8好像是个系列)咋样?我看很多网友也由此设备 个人玩怎么连电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当时voltgen里面用了磁耦来隔离? 记得里面有几个磁耦

顺便问一下,washu老师,对34401a评价如何 ...

是的,最初是光耦,后来有人说磁耦方便简单就用了磁耦,但,也可能引入了额外干扰 最好还是用光耦。

我对 34401A 是评价“不那么高”,因为我是从万用表角度看的,而一些对 34401A 评价很高的,是从玩 10V 鸡肫角度看的,但如果你不玩或者不只是这样玩,34401A 其它挡位就不是很好了(对比 3457A)。我在“别的帖子”里多半是就万用表这个角度,比如测小电流,比如其它功能,像是测温度啦,测白光 LED 啦之类“万用”的功能说的 这方面 34401 毛都做不到嘛,不要说不能测温度,你让 34401A 测个白光 LED 压降看看

345678 用的是 GPIB 接口,是上一代仪器接口(如今是 LXI),它是惠普 2100 计算机标配的一种仪器接口,个人电脑(十八摸 PC 和其兼容机)需要对应硬件才能连接,比如上面说的(安捷伦)是德 82357b,这是 USB-GPIB 适配器,可用于 PC/Windows ;此外也有 GPIB 网关,将这种老一代的 GPIB 仪器转为支持 LXI 的仪器,比如安捷伦(是德)5810 网关,这样 PC 或其它控制器可通过以太网方便地和仪器进行连接:甚至使用 Wifi

345678 全家福 这个系列不止 3456、3457 和 3458,还有一个 3455

网友C:
那就直接下载前面说的 IO Libs Suite 就行,支持 Win10/11

btw. 居然还支持 ARM 真有人用这玩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直接下载前面说的 IO Libs Suite 就行,支持 Win10/11

哈哈,这个我刚用过, VIS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最初是光耦,后来有人说磁耦方便简单就用了磁耦,但,也可能引入了额外干扰  最好还是用光 ...

看到了,只有一个 HP- IB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教老师:HP、Agilent、Keysight 三个牌子的 34401A 的内部有啥差别?做工一样吗?34401A 的设计寿命多 ...

很抱歉俺对 34401A 并不熟悉,俺自己甚至都没有。知道一点点只是因为这块表很常见、大家讨论的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了,只有一个 HP- IB

早期都这样,到 34401A 世代才有 RS232 口

再后来就是 LAN 口(LXI)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俺对 34401A 并不熟悉,俺自己甚至都没有。知道一点点只是因为这块表很常见、大家讨论的多。

隔壁和 eev 都有讨论这个话题的帖子,当然隔壁论坛目前已经无法访问

btw. 大湿居然没有 34401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最初是光耦,后来有人说磁耦方便简单就用了磁耦,但,也可能引入了额外干扰  最好还是用光 ...

34401除掉太早版本,是可以开隐藏菜单的,可测温支持若干形式探头,可存开机缺省模式,开均值方差等等: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1a-hidden-menu/150/

双香蕉头焊个5k热敏电阻插在背板座置开机测温,偶尔给上个电看室温,B值与3456A和34970A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壁和 eev 都有讨论这个话题的帖子,当然隔壁论坛目前已经无法访问

btw. 大湿居然没有 34401A

这个真没有!

你知道俺穷买仪表都是二手的,而且为了省钱俺基本不买热门的,毕竟买的人多了价格自然是水涨船高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期都这样,到 34401A 世代才有 RS232 口

再后来就是 LAN 口(LXI)了

后来还有 USBTMC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双香蕉头焊个5k热敏电阻插在背板座置开机测温,偶尔给上个电看室温,B值与3456A和34970A一致。

不知道你哪买的啥 5k 热敏电阻?

不管是你说这个袋鼠论坛上的 YSI 44007 还是啥,都不符合 3456 中给出的数据也不符合我用 3457 实测的数据

唯一符合的是 Omega 44007 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哪买的啥 5k 热敏电阻?

不管是你说这个袋鼠论坛上的 YSI 44007 还是啥,都不符合 3456 中 ...

我测过文档里这个适合34401和3456【ZX54电阻箱对表格】。Beta Value 25/85 3976,宝上容易找到B值3950的5k,凑合看看多大范围内偏差自己能接受。
之前查hpak自家的34308A kit是5颗10k电阻,156美刀。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测过文档里这个适合34401和3456【ZX54电阻箱对表格】。Beta Value 25/85 3976,宝上容易找到B值3 ...

3950 的 5k 是我一直用的玩意,误差太大,看到你测试有完全符合的 5k 才问你在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950 的 5k 是我一直用的玩意,误差太大,看到你测试有完全符合的 5k 才问你在哪买的

呃,那行文说开挂的34401要求的5k,与3456A和34970A一致。

楼主(2023-12-10):
观察了一阵,HP34401A 价格也就波动不大, 于是下手了一台

拭目以待吧

楼主:
到手了,没有风扇,真安静。 检查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楼主:
可以通信了

网友:
老hp全红插口,屏亮度不错。

楼主(2024-01-22):
现在用 DMM-PCTOOL 连上了,通过串口

DMM-PCTOOL 最近更新 2024年1月11日

楼主:
初步问一下:

10V DC 量程,用四线短路器,尾数有有跳动,对于34401A来说是正常水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问一下:

10V DC 量程,用四线断路器,尾数有有跳动,对于34401A来说是正常水平吗?

你当前量程 10V,速度 10PLC,跳动小于 10uV 峰峰值,对吧?那就非常河狸,你一个 6 位半还想咋的,小于 1uVpp 么,你要上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问一下:

10V DC 量程,用四线短路器,尾数有有跳动,对于34401A来说是正常水平吗?

6位半测试10V,分辨率就是10uV,也就是1ppm。
这里相当于只跳动6位半的1个字,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问一下:

10V DC 量程,用四线短路器,尾数有有跳动,对于34401A来说是正常水平吗?

上天太冷了,还是地球温暖些,用100PLC吧,基本在3uV左右。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是的,最初是光耦,后来有人说磁耦方便简单就用了磁耦,但,也可能引入了额外干扰  最好还是用光 ...

我之前就没看懂你说的“十八摸”是个什么鬼,今天看到这才明白就是IBM,IB=18,这特么也行

楼主:
100PLC太慢了,感觉都停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就没看懂你说的“十八摸”是个什么鬼,今天看到这才明白就是IBM,IB=18,这特么也行

IBM 叫“18摸”、微软叫“田牌”、Intel 叫“牙膏厂”、AMD 叫“按摩店”或者“农企”、索尼叫“大法”、任天堂叫“任地狱”、华为叫“F7”、中兴叫“26”

网友I:
有人会用34401测峰值MAX,MIN,功能吗?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人会用34401测峰值MAX,MIN,功能吗?求指教?

记不清了,好像是按一下上排最右边的键,一会就会听到表有  滴  的一声,如果再出现最大值或最小值,表还会 滴  的一声,这就是启用了数字功能。看最大最小值或平均值时,按一下蓝色键再按方向箭头键,会显示这些数值,连续按箭头键就是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采样数循环显示。

楼主(2024-09-15):
最近搞了一个 AR488, 测试了可以用GPIB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