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有关R71E问题

楼主(2023-10-20):
R71E在模式转换后(如AM转USB)频率发生变化,这种现象正常吗?麻烦有该机的朋友试试你们的机器是这种情况吗?。

网友:
没用过R71E,不清楚指的哪个"频率发生变化",帮猜一下

AM调制输出频谱的载波幅度大于上下边带幅度,所以,测试射频输出时仍为载波频率

单边带(SSB)其实质还是AM调制,本振频率比被调制载波低或高单边带滤波器带宽的1/2,且载波被抑制
比如,单边带滤波器455±1.35KHz(带宽2.7KHz),LSB本振(或BFO):456.65KHz,USB本振(或BFO):453.35KHz

网友:
变化大不?如果变化不大,把主板BFO校正一下就可以了,机器老了中周本振BFO都需要校正。
频率计接R139,USB模式,调整C78至9.013M;LSB模式,调整L20使读数至9.0100M;

网友A:
71E这个现象是正常的.频率偏移单边带滤波器带宽的1/2,仔细想想也能理解这种方式,比如接收10.000MHz的AM,上下边带分别是10.003MHz,9.997MHz,那直接接收10.0015MHz,再3K窄带滤波不就行了.

网友:
正常的,其主要原因是,R71E的二/三本振是定死的,它只能通过偏移一本振的方式来接收SSB,而这个偏移过程在切换接收模式的时候软件自动给你做了,这是一种不严谨但是成本低的方式,即便是对于载波抑制的SSB,其调谐频率也应当对准载波应有的频率。
而有些接收机二本振是可变的,就没有切换模式的时候显示频率变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71E这个现象是正常的.频率偏移单边带滤波器带宽的1/2,仔细想想也能理解这种方式,比如接收10.000MHz的AM,上 ...

没有R71E电路图,大概看了说明书;了解单边带信号的发射,也许有益理解接收解调
SSB滤波器9.0115MHz±1.15KHz(带宽2.3KHz),假设矩形系数比完美,既通带9.01035~9.01265MHz

音频输入350~2650Hz,LSB取差频,USB取合频
LSB本振(或BFO)=9.0115MHz(中心频率)+1.15KHz(带宽1/2)+0.35KHz(音频低端)=9.013MHz
USB本振(或BFO)=9.0115MHz(中心频率)-1.15KHz(带宽1/2)-0.35KHz(音频低端)=9.010MHz

验证
LSB:9.013MHz-2.65KHz=9.01035MHz;9.013MHz-350KHz=9.01265MHz
USB:9.010MHz+350Hz=9.01035MHz;9.010MHz+2.65KHz=9.01265MHz
均在通带内;测试单边带射频信号频率,用单音信号调制

单边带是"无"载波的已调制信号,在解调时要把载波"补"上,一般,用双平衡混频器解调,载波被抑制,输出(简单低通滤波)的是音频信号

楼主:
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请手里有R71E的朋友试一试你们的机器,假如AM模式接收频率10兆,换到USB或LSB时频率显示有没有变化。拜托没有这款机器的朋友先不要在这里讲单边带原理,不要数学计算,更不要臆想揣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请手里有R71E的朋友试一试你们的机器,假如AM模式接收频率10兆,换到USB或LSB时频率显 ...

我有71E,有你说的这个现象,你这个情况正常.但是目前71E以打包封存,无法给你测试拍照了.

网友B:
没用过,有手册,附件,看5-1-3节是不是符合你的情况。然后试试切换VFO/MEMORY键到MEMORY模式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有手册,附件,看5-1-3节是不是符合你的情况。然后试试切换VFO/MEMORY键到MEMORY模式再看看。

谢谢,找到依据了,比说什么都有用,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依据了,比说什么都有用,再次感谢。

你摸索下23键和32键的功能。

网友:
没有什么高深的原理,就是为了不丢信号。
接收机显示的是载波频率,而听到的是载波边上的边带信号,并不包括载波
当你遇到一个信号听不清时,你可以切换到另一侧的边带试试
当然这时显示的频率并不是信号的载波频率,
如果保持这个频率不动,切换到对面的边带后,
刚才的语音信号就听不到了,因为已经在边外外面了,
所以现代的接收机在切换边带时会把载波频率相应的调整下,
保持这团语音的频谱还是在边带的中心
这样就不会把语音信号搞丢,
这在追微弱信号时比较有用,
因为信号一丢,手就会去调整大钮,
调对了方向信号又来了,而且调得越来越清楚
调反了就完全听不到了,、
单边带调到CW上也是这样
尽量使信号保持在带宽范围里
我在我自己的991A上试了一下,LSB与USB相差1.4KHz
CW相差7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