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灯泡通电后一闪一闪的故障问题

楼主(2023-10-20):
LED灯泡最近一闪一闪的,像打嗝一样,其电路如下图,用万用表测元件,电容容量正常(2.9uF、2.9uF、0.9uF),整流桥D1、二极管D2、电阻R1、R2也正常,用10K档测6颗LED灯珠都能点亮,其中5颗阻值130K,一颗90K,表面有点发黑(像被铅笔划了一下)。8脚芯片上面丝印如图中下面3排(不是很清晰,所以也不排除抄错几个),网上查不到相关数据手册,有没有懂的大佬给讲解讲解?

LED灯泡驱动电路

LED灯泡驱动电路

网友:
是不是个别灯珠光衰,要挂的前奏。。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将灯珠逐个短路试试。

网友:
基本上是灯株不行了

楼主:
感谢诸位大佬的解惑,确实是那颗灯珠不行了

网友:
这种故障大多是灯珠有问题了。。。。。。

网友:
一般坏的就是主控和肖特基整流管

网友A:
这电源不隔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不隔离呀。

这个电源芯片实际上应该是5楼那样的3脚非隔离电源芯片,封装成8脚或许只是出于一些别的(不是必须的)原因

网友:
朋友家的吸顶灯一闪一闪的,他家人非要换新的,他把坏灯板给我了,我看和你画的电路一样,换了一个3.3微法的电解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