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阻抗匹配问题,如果不合适请删谢谢

楼主(2023-10-20):
天线的阻抗可以用矢量网络分析仪调整到50Ω左右,那发射机的输出级怎么调整到50欧?这样可以?发射机输出级通过连接一个lc滤波阻抗变换网络连接到驻波表输入端,驻波表输出端连接50欧姆模拟负载,然后调节lc阻抗变换网络这样调整到50Ω,这样可行吗,实际各位前辈在匹配这种网络时是怎么搞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个概念,输入输出等于1的时候效率才是最高。即50欧的设备,按照50欧设计参数;75欧的设备,按照7 ...

谢谢,现在经过你的解析,我明白了。

网友B:
功放电路的输出阻抗需要根据你的电路结构进行计算,如果输出阻抗刚好50欧就不需要进行阻抗匹配了,如果计算结果不等,就要设计阻抗匹配,一般用宽频带变压器进行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电路的输出阻抗需要根据你的电路结构进行计算,如果输出阻抗刚好50欧就不需要进行阻抗匹配了,如果计算 ...

计算结果往往不准,那是使用什么方法测量匹配呢?上述方法可行吗,用宽频带变压器的话阻抗该怎么测是不是50欧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来学习学习

没有大佬看到回答啊再等等吧

网友A:
发射机射频走线的阻抗要计算好,射频输出加阻抗匹配网络。同样用网分调好,调不好重新打板。这个话题应该可以讨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射频走线的阻抗要计算好,射频输出加阻抗匹配网络。同样用网分调好,调不好重新打板。这个话题应该可 ...

借此问问。
阻抗是不是各自50%(输入输出)才算是最匹配?可能我问的表达不一定很准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借此问问。
阻抗是不是各自50%(输入输出)才算是最匹配?可能我问的表达不一定很准确。

没有这么个概念,输入输出等于1的时候效率才是最高。即50欧的设备,按照50欧设计参数;75欧的设备,按照75欧设计。

网友:
功放的輸出阻抗即使等於50歐姆,匹配網絡也是需要的,因爲天綫不可能都正好是50歐姆,特別是單極天綫。

网友:
专用射频器件数据手册有相关描述,想设计还是要学习圆图,( 我看圆图头大,只是照猫画虎)

器件及PCB的阻抗会随频率的变化而改变,严格的匹配很难实现;天线也是如此,只是针对某个特定频率呈现50Ω阻抗特性

LC滤波器是按50Ω阻抗设计(假设完美),"调节lc阻抗变换网络这样调整到50Ω",调整后只是针对当前频率下的天线,输出及天线阻抗不一定是50Ω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算结果往往不准,那是使用什么方法测量匹配呢?上述方法可行吗,用宽频带变压器的话阻抗该怎么测是不是 ...

对的,你这个思路可以解决问题,给你一个708B的天线部分电路图,供你参考一下。二极管检波后的电流送往电流表,调整调谐回路电感和电容,当输出匹配的时候,发射功率最大,电流表指示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个概念,输入输出等于1的时候效率才是最高。即50欧的设备,按照50欧设计参数;75欧的设备,按照7 ...

这样讨论不出结果,您需要看看书,何谓阻抗匹配,简单讲就是输出阻抗转換成负载阻抗,目的是输出管的输出功率转移到负载身上。阻抗匹配电路通常是pi型或T型,而希望压低谐波,因此用LC低通形式,其中pi型的L值会比T型小,L值小的比較容易选用,因此我大多用pi型低通。里面的L丶C必須计算,网络上也是相关计算器,但它们都是理想元件,实际上电容电感还包含寄生及分布参数,因此我采用LTspice來协助仿真,最終接好电路实測距离和电气特徵,如果没有匹配在输出管的直流电流,会比預期的多或少,那么就是LC元件的误差或者分布参数出乎意料,这时再微調一下元件数值。

网友E:
阻抗匹配不是电阻匹配,即源阻抗和负载阻抗形成共轭关系,如果源阻抗是50欧纯电阻,那么负载也是50欧纯电阻就可以了。
但,现实中,负载(天线)阻抗不是纯电阻,而是近似,源阻抗更不是纯电阻,所以要有匹配网络,匹配网络的目的是通过电感电容结构,使不论从源端还是负载端看过去,阻抗都是共轭的。变压器匹配只是最原始的匹配,它只能做电阻匹配,无法做阻抗匹配,所以会浪费一部分功率,只适合小功率场合。
阻抗不匹配时,信号会产生反射,从而形成驻波,那么很容易就可以想到,通过测量驻波比就可以知道网络的匹配程度。由于负载(天线)的阻抗可以通过计算得到,而且其值相对可信,所以阻抗匹配主要研究源(放大器)端,在放大器输出端和匹配网络之间接入驻波测量模块,然后调整匹配网络,使驻波在目标范围内就可以达成匹配。

注意,阻抗匹配的目的是为了有效传输功率,所以对于微小信号放大器,阻抗不匹配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很多接收机前端放大器的网络匹配方式不采用功率匹配,而采用噪声匹配(即传输功率不是最大,但噪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阻抗匹配不是电阻匹配,即源阻抗和负载阻抗形成共轭关系,如果源阻抗是50欧纯电阻,那么负载也是50欧纯电阻 ...

谢谢这个有点懂,就是前级基本更加关注选择性,功放级才更关注功率的匹配即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