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问题求助

楼主(2023-10-20):
变压器线圈缠好了,测试时变压器发出嗡嗡的声音,特别大,正常吗,能不能解决?测试电压3.7-4V,电焊没问题吧

网友:
正常的放心使用

网友A:
变压器的磁隙大,可以用绝缘漆浸泡会有所改善。现在的情况还是可以使用,只是听着不舒服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的磁隙大,可以用绝缘漆浸泡会有所改善。现在的情况还是可以使用,只是听着不舒服

请问朋友,磁隙是指哪里

网友:
用木片、塑料片等绝缘片把次级线圈撑紧一些。

网友:
可以点焊,电焊不够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朋友,磁隙是指哪里

铁芯接触面还有看看叠层硅钢片给有松动。这本来就是漏磁变压器,在有限的铁芯面积上实现更大的功率。改进一下声音可以小点但不可能像普通变压器一样硅钢片对插的声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芯接触面还有看看叠层硅钢片给有松动。这本来就是漏磁变压器,在有限的铁芯面积上实现更大的功率。改 ...

都没有松动,都贴合紧密没有动,上面有些刮蹭的都重新刷了一层绝缘漆

网友:
    点焊机短时使用,不用管它,这种变压器设计短时超功率使用,漏磁大声音大正常.

     作电焊机要10个这种变压器铁芯截面积,空截电压40V左右,负特性曲线才行-------推土机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没有松动,都贴合紧密没有动,上面有些刮蹭的都重新刷了一层绝缘漆

焊接只是表面里面还是有间隙的,用作点焊机弱了点薄点的镀镍能用,超级电容的了解一下

网友:
你这个很松,声音大

网友B:
你家的微波炉的声音你注意没?也是很大,这个变压器属于短时间超载运行的变压器,从重量来说,只适合500W左右,但微波炉功率一般在900W左右,所以除非你把初级匝数增加50%以上,就可以降低大部分震动音,但功率也会随之下降,这个变压器短时间可以达到2KW的功率,所以微波炉里是有风扇对着他吹的,用来散热,而且微波炉一般也都是几分十几分钟短时间工作,你点焊机也是短时间工作,完全正常,如果长时间工作,就是你通着电嗡嗡响的状态估计有十几分钟就会烫手,没有强制散热,估计半小时就能烧了

网友(2023-12-30):
引用 网友B:
你家的微波炉的声音你注意没?也是很大,这个变压器属于短时间超载运行的变压器,从重量来说,只适合500W左 ...

分析得很有道理,都是过载工作中自然有响声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