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工作前后波形对比照

楼主(2023-10-20):
  折腾无非是装了拆,拆了装,平时不是在用心听歌,而是侧着耳朵在找茬,在找自己不满意之处,我是如此,别人我不知道。
  前阶段嫌pcl86推挽沉不下去,耿耿于怀,瞅准第一靶的-----牛!宰了,重养新牛。于是网上买线开干,老牛初级0.15线,常规绕法1-3, 2-4接线,这次准备mm2绕法接法,加粗线径,因为0.17论公斤卖未见零头,所以买了0.16线。绕好后做了个裸测和在机波形对照,小白之所以发帖,是因为不会看图分析,望老师们帮忙说道说道。裸测图上面是信号波形,下面是8Ω端波形;在机图上下分别是左右通道8Ω端,电位器输入信号。
  假內行,顺便还做了个频响测试,不知道准不准?-1db在23KHz处,低端20Hz在-0.8db左右。

裸机

裸机

裸机

裸机

裸机

裸机

裸机

裸机

裸机

裸机

裸机

裸机

裸机

裸机

在机

在机

在机

在机

在机

在机

在机

在机

在机

在机

在机

在机

在机

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在机图左右声道一致性不错,整方波不是目地,主要是整机频响高中低平衡,你这频响我感觉不错很好了。

   我这个图1k马马虎虎,但从3k开始上升沿就不行了,10k以上就不象样子了,和你的图对比,还是有很大距离的,这个我有自知之明。
   超师,我怎么感觉论坛近期越来越冷清了,基本象校外补课------一对一。没有了前几年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氛围,难道都偃旗息鼓了不成?看闲鱼电子管价格的发展,似乎如日中天,正当年轻,有点不可思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图1k马马虎虎,但从3k开始上升沿就不行了,10k以上就不象样子了,和你的图对比,还是有很大距离 ...

偷偷学习,不敢发声

网友B:
给楼主一个建议,买点国外的商品牛,再买点国内的商品牛

在同一测试条件下,来和自己做的牛对比

因为你这样测试,测试仪器和测试方法的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同,自己会强迫自己接受一个最好的数据。

别人很难插上嘴,搞不好就吵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一个建议,买点国外的商品牛,再买点国内的商品牛

在同一测试条件下,来和自己做的牛对比

谢刀师回复!
  我只是利用手头的破家伙自娱自乐玩玩而已,日本,英美什么的顶级牛到我里只能是浪费资源,因为没有基础(技术和硬件)的金字塔,再尖再高都没用的。我明白自己有几斤几两,所以横向就不去比较了,纵向比比算了,那怕只有一小点点的进步,我亦会开心几天,退一步来说,又不是想去开发商品,玩呗,是不?还有在我玩胆机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理念,好牛好声音固然绝对不假,但必须配合好声源好音箱,否则头顶破帽子,脚穿开洞鞋,身穿名牌西服打领结,终是不般配,因此我认为还是学习挖潜来得实在些,无奈呀,怪只怪卡上数字常常不足,羞人那!
  还有,大家都是玩的,我认为没必要坚持以我为中心,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根本不可能吵嘴的,当然有个性的人是有的,但也是有学识有技术的人,这不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水平提高了,自绕牛,分析波形图和整机频响了,不是装响就完事了,人家当然不和你在一个频道啰。 ...

超师別开玩笑,我有高血压的,激动不起来。
  下午空了我告诉你一个组群者DIY胆机的怪异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刀师回复!
  我只是利用手头的破家伙自娱自乐玩玩而已,日本,英美什么的顶级牛到我里只能是浪费资 ...

话虽如此,但是还得需要一个参照物才行,不然的话,会走很多弯路

就像玩瓷器古董,那些买到假货的人,哪怕事先去买点瓷片标本回来研究一下,也不至于被人骗。

网友C:
借花献佛吧。中间可能有不少争议,但我觉得,两个帖子写的很不错。

原贴在下面,下面是几张截图。在此感谢“whmks”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93683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91202

好像没看到你测满功率正弦波衰减的图片,就是在1K Hz频率下,给定输入信号,使输出达到额定功率,然后,测一下低于-1db~-3db对应的频率。

关于调试,我不太懂,就是调整反馈量大小,尽量把方波亚平。关于反馈量多少,据说加多了会蒙,缺少细节,这个就需要其他人分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花献佛吧。中间可能有不少争议,但我觉得,两个帖子写的很不错。

原贴在下面,下面是几张截图。在此感 ...

谢谢茹师提供资料!您的热心指导使我感动,再次谢谢!
  这是我邻居老师的大作,已拜读二次,很多地方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往后准备三遍四遍五遍地读和领会其精神实质,加以慢慢消化。至于满功率测频响,我不会弄,也从未测过,下次肯定试试后及时汇报。没试的原因是在最大音量测试时,发觉假负载电阻很烫,所以不敢了。
  再有用示波器调负反馈确实很方便,很直观,但我个人觉得调得满意后,其声音反而变得少了些灵气,呆板,中规中矩是调后特色,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有这个感觉,或者是我根本沒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茹师提供资料!您的热心指导使我感动,再次谢谢!
  这是我邻居老师的大作,已拜读二次,很多地方只 ...

网上订做两个8欧50瓦的电阻吧,应该不到30块钱。满功率测试,主要是看在满功率下的波形和衰减。小功率测试波形可能比较好看,满功率测试时,由于与小功率测试效率不同,衰减也会不同。

手头如果有大一号铁心,无论窗口的宽度和高度都有所增加,加上横截面积的增大,绕制起来比目前更容易分配。有条件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玩胆机自己定位很准,不会被人忽悠。

  超师呀,你以为我不想被人忽悠?不是的,实质是羞于启齿的原因作祟,何尝不想尝尝北极鲶鱼之鲜?无奈呀无奈。
   故事来了: 昨天有个胆友问我,他的电牛有二组独立的高压,能否做胆整流?本来他机子己装好,仅用了一组高压,他说胆整流后石整流,我估计是胆缓冲+石整流之类,发现电牛很烫,所以想利用双组改为胆整流。能装响胆机但又问此问题,实在好生奇怪,问他装的什么线路,他的回答吓了我一跳,说是前级327后级CV73单端,乖乖,这种管子我连听都没听过,别说装了。我问二只功放管总电流多少,他说150ma,我了解了电牛参数,前级3.15-0-3.15/1.0线一组,0-6.3/0.51线一组,后级0-6.3/1.2线二组,高压用线0.33mm二组。按道理应该不会烫呀,没办法查世界电子管数据库,CV73沒有, 327只有327A而且还看不明白参数,最后他说327管子灯丝电流是2A,吓死宝宝了!前级灯丝耗电达4A!电牛前级绕组充其量在2-3A之间,  接4A负载不发烫才怪呢!岂不是开玩笑了?
  事后想想真不明白,明明只有2-3A的端子,怎么会接4A的负载?明明二组相同高压为胆整流提供的,为啥不懂且只用一组,并且还不知道胆整流,胆缓冲,石整流之间的关系及接法?这基础中的基础都未掌握,对电牛过载发热的原因都找不到,何来的胆气上这种冷门进口管?哪来的资料,参数,图纸?
  你说希奇不希奇?这位仁兄的步子是否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订做两个8欧50瓦的电阻吧,应该不到30块钱。满功率测试,主要是看在满功率下的波形和衰减。小功率测 ...

  我一般在家里听听1W功率就够了,不过你的建议不错,反正玩,买2只大功率电阻应该不是问题,下次一定试试。
  象我这种PCL86, 6P15, 4L1S之类的小管,确实用76片最好,但因为我以前买了4付进口二手的灰片,0.35的,一则喜欢,二来利用,因此我的机壳都是量身自制的,现在改过来用76牛,难度颇大,所以不想动大手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家庭CD,1一2V的输出,听音小功率机1W是够了,但其他音源没CD的大,视音源电压大小,小功率机可能 ...

  不瞒你说,如果想听音乐时,要去开CD,再开功放,甚至开前级的话,我尽愿不听,太麻烦了,况且CD就是那么几首歌,久听必厌,不胜其烦。我喜欢清蒸,手机蓝牙+功放,酷狗天天新鲜,过瘾的话抖音无损也不错,蓝牙输出是小点,记得在0.4V左右,不过家里听听也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瞒你说,如果想听音乐时,要去开CD,再开功放,甚至开前级的话,我尽愿不听,太麻烦了,况且CD就是那 ...

广电有多款CV200处理器的机顶盒,破解以后可以播放4K原盘,可解7.1和5.1,多种编码形式的无损音频。这款处理器,海美迪,亿格瑞等多家都在使用。千兆有线,USB3.0,5GWIFI,光纤输出等接口,多数不支持蓝牙。

蓝牙连接会声音滞后,受带宽限制,远没有模拟信号直连要好。

如果采用机顶盒的模拟信号,声音质量有明显的上升。特别是把机顶盒里的音频放大芯片取消,直接从解码器那里引出来,音频电平会低一点,但是对于高阻抗输入的胆机来说,影响不大,信号的质量又会有提升。

我使用的也是蓝牙MP3解码板接的功放,可以U盘播放无损,可以蓝牙连接手机或机顶盒,总体来说,机顶盒解码器直接出来的模拟信号比上面方式都要好。

https://www.4ksj.com/forum-2-1.html

想看4K电影,这里有压缩的,也有原盘,注册以后只要每天签到都会送点数,根本不用花钱,资源比较多,有杜比视界,HDR10。声音质量和无损一样或高于无损。

单纯听音乐,笔记本移动硬盘直接插机顶盒上面,随时都可以播放。或者光纤源码输出接其他功放,次世代解码等。

安卓软件,更多很多,HIFI音乐,酷狗,腾讯音乐等。个人觉得质量最好的还算HIFI音乐,虽然标称的是MP3质量,但是与充值以后的无损,听不出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