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3-10-20):
没有3BX31可以把3AX31的C  E极对调使用吗

网友:
不能,NPN不能简单改成PNP。3bx31很容易买到的,在淘宝上搜一下

网友A:
这是个小OTL功放,锗管时代的产物,您说的做法肯定是不行的。建议把那个二极管和三极管都换成硅管,调好了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小OTL功放,锗管时代的产物,您说的做法肯定是不行的。建议把那个二极管和三极管都换成硅管,调好了 ...

我记得还有种叫做,自倒相的功放电路不知道您有没有

网友:
用8050和8550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还有种叫做,自倒相的功放电路不知道您有没有

所谓的自倒相,就是用其中一只功放管集电极电阻上的波形激励另一只功放管。这种自倒相功放是可以工作在甲乙类状态的,,但是功放管静态电流要比互补OTL功放更大一些,失真也比互补功放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