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变压器参数

楼主(2023-10-20):
有没有坛友知道一般的七管套件机里头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初次级绕组参数?用的9014+9013管。光用着还不能准确了解,实在不好。

网友A:
适用的,年代是变了,做输入输出全变压器的功放技术是不变的,套件之所以音质差主要就是铁芯和线材都偷工减料了。铁芯选大点,可以选10*9或10*10的铁芯,输入初级多绕点动态好,0.08的线干个2000匝,次级按600*2绕,输出0.16的线绕个350*2,次级0.3的线绕个80,8欧扬声器输出个300毫瓦轻松。要自己设计《晶体管收音机》里面有设计公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适用的,年代是变了,做输入输出全变压器的功放技术是不变的,套件之所以音质差主要就是铁芯和线材都偷工减 ...

这个数据不可能输出300mw的,若输出变压器初级为350*2,次级为80,则初次级匝比为350/80=4.375,若次级接8欧扬声器,则折射到初级的阻抗为4.375*4.375*8=153.125欧姆,若为6V供电,其初级饱和电流为6/153.125=0.039184A=39.184mA,则初级最大功率为6*39.184/2=117.552mW,按80%的效率计,扬声器只能得到117.552*0.8=94.0416mw。
要想使扬声器上输出达到300mW,则初级峰值功率须达到750mW,峰值电流为750/6=125mA,初级阻抗应为6/125=0.048千欧,即48欧姆,匝比的平方为48/8=6,匝比约为2.45,若次级仍按80匝,则初级应为2.45*80=196匝*2。
另输入变压器也可根据情况计算一下

网友A:
参考《晶体管收音机》302页至303页

网友:
不受体积限制的话,采用大点铁芯,线径粗一些,圈数多一些,可以提高变压器的效率,尤其是提高输出变压器的效率。

楼主:
谢谢!
这么老的资料……现如今还适用吗?
这么看,市面上的套件,铁芯大约是E14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用的,年代是变了,做输入输出全变压器的功放技术是不变的,套件之所以音质差主要就是铁芯和线材都偷工减 ...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晶体管收音机》302页至303页

诶,您这个书是什么版本的,为什么我的只有240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诶,您这个书是什么版本的,为什么我的只有240页?

这本书上面的的

网友:
这本书当年的无线电爱好者几乎人手一册、后来被爱好者称“红宝书”。也是我喜欢无线电所购买的第一本书,记得当年定价是0.8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数据不可能输出300mw的,若输出变压器初级为350*2,次级为80,则初次级匝比为350/80=4.375,若次级接 ...

谢谢指导,学习了,我一般只是估,我做的电路供电电压为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导,学习了,我一般只是估,我做的电路供电电压为12V

12V供电功率的确会超过300mW,不过对功率管的耐压也有了要求,如果用现代的硅管,则基本可任意使用,但若采用现代的硅管后,似乎做成OTL更加和谐些。

网友(2023-12-21):
引用 网友B:
12V供电功率的确会超过300mW,不过对功率管的耐压也有了要求,如果用现代的硅管,则基本可任意使用,但若 ...

请教个问题,一般硅管的功放电路有没有对功放管基极电压进行温度补偿的必要?如果对基极电压进行温度补充,热敏电阻的选用如何计算?

楼主:
好像功率大点就有必要了。也见过人家加的,不过小功放一般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功率大点就有必要了。也见过人家加的,不过小功放一般没有。

小功率的带输入输出变压器的音频功放有加温度补偿的有不加温度补偿的,都能理解,但是这个温度补偿的数值如何来计算没有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