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B14示波器电路图

楼主(2023-10-21):
有缘得到一台机器 开机有小问题 但是苦于找不到电路图 希望群友能帮个忙 提供一下清晰的电路图

网友:
SB14示波器

网友:
感谢了,SB14示波器实物常见但是电路图很难找 ,和它外形一样的SB10的资料和电路老书里到处都是,很神奇,我手上这个盲修给整好了,14是结构比较简单的示波器,维修不算难

网友:
顺便谈下我那台SB14示波器的维修过程,没有清晰的电路图盲修还是有点麻烦的,元件很难定位,老仪器其实主要就是电容漏电,到手的时候先清理检查把碎了的保险座换上,内部断线接好,上电正常但是示波管不亮,检查更换高压整流2Z2P,示波管亮不扫描,换掉老化的电子管6N1,用起子捅外同步输入端子,发现捅一下扫一次,即触发能扫描自激不扫,再更换扫描发生器部分电容,出扫描线,扫描系统正常,然后观察到扫描线有调辉现象,Y输入给50赫市电信号,发现调辉频率与市电同频同相,那就是市电交流干扰,在机下高压电容上并联一个电容,故障全部解决

修这类玩意换电容就是,电容换一大把,很多故障自己就好了

网友:
那个老化的电子管是6N11不是6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