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科普一下:开盘磁带机的双向、单向、4轨、8 轨

楼主(2023-10-21):
请坛友们普及一下:开盘磁带机的双向、单向、4轨、8 轨,,,都是什么具体含义?

最近听视频时发现了,对开盘机的多种名词描述(SONY‘、TEAC ,,)
双向4轨----普通立体声?还是多次头切换前后四轨?
8轨
双向双声道
单向录音双向播放
不用反磁带双面播放----是反向倒带的做出反向播放?还是切换前后(上下4轨中的2轨)?

,,,,,
请坛友不吝赐教,在此一并致谢!

网友:
网络这么发达,怎么搜索都能找到。还用在这问?

楼主:
搜过了,没有多少字,大多一句半句,玩的人少吧。否则也不会在这里问了。平台交流请教很正常呀

网友:
,双声道双向磁带用于欣赏音乐,多声轨同步录音机用于音乐采集编辑制作,

网友A:
以1/4英寸(6.35毫米左右)宽度的磁带来说。

如果机器是2轨立体声,那么就是把6.35mm分2半(其实中间有个缝隙做隔离的),这样就是2条轨道,2条轨道都进行录音。 显然这个磁带你只能单向播放,如果反过来放的话,肯定是叽哩哇啦的听不懂。

同样,如果是2轨的单声道,还是把6.35分2半,但是录音的时候只录到一条轨道上。这样你把磁带反过来,肯定就是录到另一个轨道上了(磁头的磁隙不是在正中间的,是在其中一边)。所以这个磁带可以正反都能用,也就是双向的意思。

如果是4轨,就是把磁带分4条轨道(6.35/4,中间有间隔)当然可以正反使用了,正反都是立体声。当然也不排除有些特殊机种,人家就是4声道的,那就是4规单向了。

带速:
就是磁带走的快慢的意思。

肯定是2规立体声,带速越高越好,这样声音最好,最丰富。

网友:
瑞华仕  G36 。

到我手里的时候,致命的大毛病没有,不致命的小毛病一大堆。我修了2个多月了。上个星期可以说是完全修好了,各种调整都满意。

瑞华仕电子管的声音的确是很好很好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机器是2轨立体声,但是最后只有一个喇叭。也就是后面的功放电路只有一套。大煞风景。

我手里这台,好像还是某论坛大牛修过的,多年前看过一片修理的文章,里面的故障和机器到我手里的时候一样。不过那篇文章我没有再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1/4英寸(6.35毫米左右)宽度的磁带来说。

如果机器是2轨立体声,那么就是把6.35mm分2半(其实中间有 ...

基本如您上面所说。
这几天发现有这样的描述(归类如下):
1)4轨6磁头(双向的:抹、录、放)或四磁头(双向的:抹、录/放组合),可以实现不用翻带盘,前面(立式放置靠近操作者)的两轨播放到尾了,自动或手动,两盘反向转动播放;根据组合磁头,可以双向录音或单向录音;
2)可以单向多轨同步录音(前面朋友说的音乐编辑用),这种就是一个方向(大概,),根本就不翻面;
3)2轨单声道(太老了)、4轨立体声(双声道)说明单向录音双向播放的,其实都要翻面;只有两方向各有1套磁头的才是不反面的,并且面板上有
自动反向、开关手动反向,并且仪表注有前、后的。

凡不用反面的,除专业级(编辑用4轨8轨12轨,,,,)的这里不讨论,家用的就必须把两套磁头布置在左右对称,前后对称(磁带的两个半边),驱动主导轴--压带轮放在正中间,不是通常的右边;
自动切换成反向走带播放的,估计电控或机构上要复杂一些(其实和现在自动翻面的盒式随身听一样原理);
手动切换成反向走带播放的,前面播放完自停--手动开关转换为反向走

家用最低是4轨,立体声的就行了,不用分轨同步。至于几磁头的要看是否组合了。

个人推测,由于机器,尤其是磁带、盘,都很贵,所以玩的人少,磁带交流可能更不方便;
财务自由的、资深的玩家,通常不一定在本坛,他们可能在另外的HIFI或什么论坛,或者在坛但不说话
这就是我用手机搜不到什么文字介绍的,有的话是卖机的,只谈型号及价格,,,

以上理解的不对的话请指正,谢谢!

网友A:
我觉着的原因:

1、本来就小众的东西。就好比收音机,也没多少玩家了,基本就论坛这帮老人。
2、价格高,还没有好成色的东西。
3、维修很麻烦的,尤其是调正磁头,我的G36是3磁头,2轨立体声,调整就不容易,你说那个6磁头的就更难了。尤其是现在标准带,测试带都没有的情况下。各种标准卡规,工具都找不到。难度挺大。
4、没有音源,磁带寿命有限,很多原装磁带都掉粉了,声音根本没法听了。而自己录的话,也就是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着的原因:

1、本来就小众的东西。就好比收音机,也没多少玩家了,基本就论坛这帮老人。

是,自录自放,自娱自乐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如您上面所说。
这几天发现有这样的描述(归类如下):
1)4轨6磁头(双向的:抹、录、放)或四 ...

  家用的还有一种就是二四轨兼用的。也就是15ips二轨录放(单向)四轨单放(双向)的四磁头机。我玩过的松下1500就是。
四轨六磁头自动翻向需要磁带二端有感应涂层。像我在用的TEAC X-200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