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天线的匹配问题

楼主(2023-10-21):
假设是一个发射机和天线连接,首先是发射机输出阻抗通过某种方式匹配到50Ω,然后通过50Ω同轴电缆连接到一个天线调谐器再连接到天线,我知道天线调谐器是可以把天线的阻抗调到50Ω,但是左边发射机如果输出阻抗50欧姆加上50Ω同轴电缆不就变成100Ω了,那这100Ω和和天线50Ω就不匹配了啊,请问啥情况啊,我因为在看天线手册第二十五章发射机与传输线匹配遇到困惑所以请教请教

网友A:
通过一个50ohm阻抗的电缆,看电缆对端的50ohm,看到的还是50ohm。
也即,50ohm电缆对于50ohm阻抗来说,从这端映射到那端,还是50ohm。

楼主:
难道就不用50Ω同轴电缆连接了吗,直接发射机输出连接到天线调谐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一个50ohm阻抗的电缆,看电缆对端的50ohm,看到的还是50ohm。
也即,50ohm电缆对于50ohm阻抗来说,从 ...

请问这是传输线的知识点吗,也就是说同轴电缆其实没影响,如果是75欧姆的同轴电缆连接一个75欧姆负载,从同轴电缆另一端看还是75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一个50ohm阻抗的电缆,看电缆对端的50ohm,看到的还是50ohm。
也即,50ohm电缆对于50ohm阻抗来说,从 ...

如果是不匹配的电缆和阻抗就不能这么算了吧,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不匹配的电缆和阻抗就不能这么算了吧,是这个意思吗

你的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的。

网友:
又不是电阻串联怎么会是100,这是阻抗不是电阻

网友B:
给你找了个同轴电缆的等效图,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参考点是"地",是阻抗匹配,没有串联关系,何来100Ω
TX输出是阻抗50Ω,通过50Ω同轴电缆连接到输入阻抗50Ω的天线调谐器,输出、电缆、输入都是50Ω是最佳匹配
谐振天线只是针对某个特定频率,使用天线调谐器,目的是在不改变原天线物理尺寸、形状的前提下,适应多频段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找了个同轴电缆的等效图,一看就明白了

谢谢各位前辈,其实这个图我也看过,但是到实际看到传输线还是按照以前的观念当成了电阻

网友:
100根长1米、阻抗75欧的同轴电缆串联起来,阻抗还是75欧,不是7500欧。

真要完全理解,比推导天线等效长度=6.28NA/波长 难n个数量级。

推导同轴电缆的阻抗不难,难在理解不同阻抗之间的反射。

同轴电缆阻抗计算公式: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2062958&pid=25080194&fromuid=4258

阻抗匹配本就是电子学中最难的难点之一。

老衲的诀窍是:硬记,不求理解。

网友:
传输线的阻抗,是解传输线里边的电磁波的波动方程得到的,标准理解途径是偏微分方程。当然也有一些以分布式LC串的充放电来理解的说辞,但都有些前提条件必须在未经证明下预先承认,所以不是彻底的理解。简单点可以理解为单向电磁波在均匀电缆里边走时,在任意一个截面的电压电流之比。这就与集总电路的阻抗概念在量纲上一致了,也可以传输线和集总电路放在一块分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其实这个图我也看过,但是到实际看到传输线还是按照以前的观念当成了电阻

你当做电阻的话只适用于低频,高频就不能忽视电缆的电阻、电容和电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当做电阻的话只适用于低频,高频就不能忽视电缆的电阻、电容和电感了。

有道理
常用50-3的同轴电缆,长度为10米时,衰减不小于3dB(@3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
常用50-3的同轴电缆,长度为10米时,衰减不小于3dB(@30MHz)

铃木宪次有本书叫《高频电路设计与制作》,可以找来看看,写得很好,浅显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