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锗功放电路

楼主(2023-10-21):
无变压器,三个锗管

网友A:
三只锗管,起码要有一只NPN的,你这三只还有一只3AG的高频管,怎么做一个锗管OTL功放?

楼主:
就只有这三个管子

网友B:
3AX31B的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3AX31B的功放

这个我没材料做变压器,还有别的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只锗管,起码要有一只NPN的,你这三只还有一只3AG的高频管,怎么做一个锗管OTL功放?

那甲类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你是说这样的?这个是原理,没有变压器,先用3AG做电压放大,再用3AD做单管射随,以放大电流,匹配阻抗。但功率会比较小。

网友:
三个管的你看行不行

网友C:
可参照下图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只有这三个管子

(1)老管子存放到现在,质量堪忧,但愿它们仍是合格品(我也有类似管子,能用者不到一半)!
(2)同极性管OTL推挽制作,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电路理论知识和调试技术水平的,通透了原理才能动手!

网友:
那就做个2个管的功放吧,3AG用作电压放大,3AD用作射极输出,电流功率放大。推动个8欧的喇叭,足以了。

网友D:
看这个合适吗,还少一张,传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合适吗,还少一张,传不了了。

有没有更简单的

网友:
有名的1969功放电路,可以试一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合适吗,还少一张,传不了了。

你好: 想仿制这个电路,无奈看不清楚,能提供清晰的吗?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 想仿制这个电路,无奈看不清楚,能提供清晰的吗?     谢谢了。

因为发图数量限制,把图整理一下,但图号在,请自行对一下。

网友:
同性晶体管OTL电路,程式繁多,各具特色!顺其历史演化脉络梳理,校比电路结构和效果,还是1969架构更胜一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参照下图原理!

这个已经试了,可行声音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试了,可行声音很大

说说音质咋样?

网友:
矿坛真是老师厉害啊。这个条件都能做到。

网友:
最简单的3管OTL:

网友:
使用同极性三极管的锗管功放,这种电路结构比较合理:

        该电路图来源:再发功放图,由本坛孤胆游侠提供。
        其中,两只功率输出管工作在甲类状态,24V供电的情况下,功放管的集电极电流在0.9~1.2A左右为宜,因此1Ω发射极电阻上面的电压达到0.9V以上,基极分压偏置、发射极电流负反馈,这种直流偏置结构使电路的工作电流和输出中点电位相当稳定,只要功率管参数可以满足电路需要(不满足的可以降低电压、电流),并且散热片足够,就没有烧毁的风险。
        电路中,T3基极激励波形取自R15,而R15上面的波形又来源于T4集电极电流,也就是说T3基极激励波形来自T4输出,而T3发射极输出电流又与T4集电极输出电流同相叠加到喇叭,即功率输出级自倒相。
        这种电路的理论最大输出电流是功放管静态集电极电流的两倍,实际并没有这么高,不失真输出也就1.5倍顶天了。24V供电理论最大输出12V,减去发射极电阻和功放管饱和电压损耗,实际最大输出10V左右,因此可以得到,功放最大输出电流为10/8=1.25,因此功放管静态集电极电流取0.9A就可以满足输出功率需要。

网友:
除了自倒相电路之外,推动级分负载倒相也是相对比较简单、输出波形比较好的甲类功放:
        这种功放可以认为是JHL1969的终极简化版,它直接砍掉了第一级放大,并且用输出耦合电容和喇叭兼任上管自举,因此对电源滤波要求较高,且输入阻抗低、增益低。如果推动级用锗管,那么该电路最好在推动管基极与地之间再增加一只“下偏置”电阻,这样可以进一步改善工作点的稳定性。
        该电路的调试,要求推动管集电极电阻与发射极电阻相等,这样可以尽量让两只功放管的激励信号幅度对称,从而获得最佳的电源利用率。电路的调试方法为,更换推动管两只负载电阻(图中两只400Ω电阻)调整推动管静态电流,调整推动管基极电阻改变输出中点电位,中点电位和静态电流互相牵扯,须多次反复调整。

网友:
这也是功放输出级自倒相,只是把自倒相部分简化了,并且增加了一只NPN管作为推动。这种自倒相电路由于负反馈深度很深,它没有电压放大能力,相当于射极跟随器,但失真非常低。由于没有电压放大能力,需要前级给出比输出波幅还稍微大一点的激励信号,在前级与功放级共用电源的情况下,激励信号幅度总是不足,因此功放的最大输出功率通常比RC耦合自倒相要小一些。

网友:
这个电压标错了。

网友:
更正一下

网友F:
这3只管子都不错,是锗管中的好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音质咋样?

这个看个人感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3只管子都不错,是锗管中的好管子。

确实是好,两个3ad4,一个漏电0.5mA另一个0.6mA

楼主:
顺便问一下3AA系列高频管参数

网友F:
回复楼上,不全。

型号    材料管型        Pcm/W   Icm/A   Vcbo/V     fr/MHz

3AA1     锗PNP              3        0.4     30         50  放大倍数>30
3AA2     锗PNP              3        0.4     35         60  放大倍数>50
3AA3     锗PNP              3        0.4     40         80
3AA4     锗PNP              3        0.4     40        100
3AA5     锗PNP              3        0.4     35        100

                        Pcm/W         Icm/A       Vcbo/V     fr/MHz          备注
3AA7       锗PNP          5            0.5         35         120
3AA8       锗PNP          5            0.5         35         120
3AA9       锗PNP          5            0.5         25         120
3AA10      锗PNP          5            0.5         35          80
3AA11      锗PNP          2            2          100

3AA11A     锗PNP         1.5           0.2         25          160
3AA11B     锗PNP         1.5           0.2         25          100
3AA11C     锗PNP         1.5           0.2         25          120

3AA12      锗PNP           6           2                       120

3AA12A     锗PNP          3            0.5         30           50
3AA12B     锗PNP          3            0.5         30          100
3AA12C     锗PNP          3            0.5         30          120
3AA12D     锗PNP          3            6           45

网友F:
回复ehhehdh老师
自己平时搜集的参数,可能有误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ehhehdh老师
自己平时搜集的参数,可能有误差,仅供参考。

谢谢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楼上,不全。

型号    材料管型        Pcm/W   Icm/A   Vcbo/V     fr/MHz

再问一下3ax5锗三极管的参数

网友:
抱歉!在我的电脑里没有收入该管子的型号,这是一个60年代的管子,在60年代做收音机,听说过。
是前苏联的n6B系列仿制的3AX1--3AX5.还有n401仿制的3AG11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