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米螺丝生锈如何处理

楼主(2023-10-21):
有电位器损坏需要更换,但是旋钮上面的鸡米螺丝生锈拆不下来,有什么好方法解决吗?

网友:
1、要有一个好的螺丝刀。
2、用一点WD40,反复泡几天

3、如果1,2没有办法,那么就很没有办法了。我也拆坏好几个钮子了。

要不曲线救国,从另一面清洗下电位器。以前我都是拆下来,把电位器拆开清洗,现在我不了。我用触电复活剂清洗,然后加一点1000CS的硅油,效果很好。

网友A:
楼上的方法不行的话还有一招,小钻头慢慢钻,再不行就只能更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方法不行的话还有一招,小钻头慢慢钻,再不行就只能更换了

一般小的鸡米螺丝基本上都热处理过的,钻头根本没办法对付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小的鸡米螺丝基本上都热处理过的,钻头根本没办法对付它。

我钻过几个,没发现什么难钻的,就是钻不好容易伤到螺纹,造成无法再使用,只能更换了

网友C:
用小型超声波清洗机加螺栓松动液

网友:
看到鸡米螺丝,竟然不知道是啥?一查,----------------机米螺丝--------------------就是我自己一直用的,支头螺丝 。。。。。。。还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

有一次,一个夹紧环有一个螺丝,内六角滑丝,螺丝还是进口的,刚性很强,钻头干不动,最后只能砂轮切割片切开。

网友D:
鸡米螺丝——学名叫紧定螺丝。

网友:
还可以尝试,用电洛铁加热,然后趁热把螺丝拧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鸡米螺丝——学名叫紧定螺丝。

也叫“止付螺丝”

网友:
对于滑牙螺丝,真是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
如果有更换的旋钮,就用台钳直接夹爆它。
若是还要利用它,将旋钮垫实在了,用合适的冲头冲几下再拧,。还不行就加热,用高频加热最好,几米螺丝是铁的,最容易发热,热了,就很好拧下来。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尝试各种方法拆都不行,只能毁坏旋钮了
主要是锈的太厉害,用刀尖把螺丝槽小心抠出来了,用螺丝刀试拧,
结果螺丝头已经全锈烂了,一拧螺丝头就碎了,根本无法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尝试各种方法拆都不行,只能毁坏旋钮了
主要是锈的太厉害,用刀尖把螺丝槽小心抠出来了,用 ...

试试用合适的钻头打掉螺丝......扩孔配大一号螺丝 / 换一个角度打孔攻丝......总之,没必要毁了旋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小型超声波清洗机加螺栓松动液

都拆不下来了,如何放进超声波清洗机里呢?

网友E:
我都黄土半身了,还是头一次听到鸡米螺丝呢,上个图片让我见识一下。。。。。。

网友:
被鸡米螺丝给吸引了的

网友:
一起换了吧,电位器换成梅花柄的,旋钮也换成梅花的,插进去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黄土半身了,还是头一次听到鸡米螺丝呢,上个图片让我见识一下。。。。。。

机米螺丝,我猜楼主说的是之前的那种旋钮,需要在旋钮腰部加一个锁紧螺丝那种旋钮,这种旋钮的螺丝,有一字口的,也有凹进去的内六角的,学名叫紧定螺丝

网友:
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