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闪灯电路的疑惑

楼主(2023-10-21):
逛论坛的时候,看到了一张闪灯的电路,刚好手上有元件和面包板想着搭一下看看,结果完全不能工作,不合常理啊。npn用9014,pnp用9012,电容都是22uf,限流电阻220欧,就这样灯就常亮了,并且电容负极电压比正极电压高。p管b极用200欧拉都拉不到电源电压…

网友A:
感觉是 beta 大高,导致正反馈比例太小。

加大 300K 那个基极电阻(如有必要,等比例缩小电容),让基极电流别那么夸张先

网友:
9015导通时电容负极与+3V相连,负极电压自然高于正极。工作不正常是不是和这个发光二极管选择有很大关系

网友B:
》》》限流电阻220欧

说的是NPN管基极那个电阻吗?

网友C:
在9015基极和射极接个1至3K电阻试试

网友D:
至少还要兩个电阻,Re越大则占空比越接近50%,Re越小则占空比越小,Re是晶体管限流。

补充内容 (2023-10-22 10:58):
LED再并联大值电阻。

网友E:
电路设计得本来就不合理。

网友F:
这个电路的原理应该这样,当接通电源时电流经过300K电阻使9014导通,接着9015也导通,电源电压直接到二极管,在二极管导通的瞬间,通过10U电容向9014基极释放电流使9014和9015电流加大,直到电容充满电,这时二极管两端电压下降,当下降到低于电容两端电压时反向电压使9014基极关闭,等到电容放完电,又进入下一个循环,所以合理设置基极电阻使三极管工作在线性才能工作,二极管估计需要加一个电阻才能工作正常,不然电压波动太小

网友G:
RC多谐振荡器用在这里是比较容易调试的,振荡频率和占空比都可调。
如图,调节与LED串联的电阻可以改变LED亮度,调节两个基极电容和两个基极电阻可以改变振荡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H:
9015,导通之前,发光二极管没有电,不导通,电容没有充电回来,充不了电 。9014基极达到0.7V时,9014导通后,9015饱和,假设发光二极管的压降为2V,那么电容正极为0.7V,负极2V,反向充电,且充电电流是继续加大9014基极电流,不是减少,当然就是发光管一直亮了。

然而,这个电路很古老,是可以使用的。仿真了一下。

电容应该反向放置

可以工作。

网友I:
引用 网友H:
9015,导通之前,发光二极管没有电,不导通,电容没有充电回来,充不了电 。9014基极达到0.7V时,9014导通后 ...

这个电路可以工作,调整电容可以调快慢。且占空比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可以工作,调整电容可以调快慢。且占空比可调。

是的,可以工作。楼主的电路,缺少充电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 beta 大高,导致正反馈比例太小。

加大 300K 那个基极电阻(如有必要,等比例缩小电容),让基极 ...

两个管都是300倍,都没接300k,9014基极断路的情况下就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流电阻220欧

说的是NPN管基极那个电阻吗?

不是,在led阳极接了个200欧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9015基极和射极接个1至3K电阻试试

试了射极串电阻不行,电阻分到了80%以上的电压,都占3伏了,灯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还要兩个电阻,Re越大则占空比越接近50%,Re越小则占空比越小,Re是晶体管限流。

补充内容 (2023-10-2 ...

试过接这两个电阻,也是亮,300k还没接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设计得本来就不合理。

杜洋的视频上,8050和8550能振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的原理应该这样,当接通电源时电流经过300K电阻使9014导通,接着9015也导通,电源电压直接到二极管 ...

感谢分立元件普及电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RC多谐振荡器用在这里是比较容易调试的,振荡频率和占空比都可调。

如图,调节与LED串联的电阻可以改变L ...

感谢冰岛前辈的图文解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9015,导通之前,发光二极管没有电,不导通,电容没有充电回来,充不了电 。9014基极达到0.7V时,9014导通后 ...

单接pnp回路,手碰基极,灯就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可以工作,调整电容可以调快慢。且占空比可调。

这个也串了一个电阻试了,也是一直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杜洋的视频上,8050和8550能振起来

你发一下这视频链接看一下,是否有哪里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杜洋的视频上,8050和8550能振起来

从图片上看,8550基射结并联了一个4.7K电阻,它作为NPN管的集电极负载电阻用于产生输出并稳定增益,如无此电阻则NPN管集电极电流全部流经8550基射结,效果是大相径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管都是300倍,都没接300k,9014基极断路的情况下就亮了

有可能是9014漏电了,或电路板上焊油杂质漏电。
简单计算一下:
两只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300*300=9万倍
假设LED通过电流:10mA=1万微安
9014基极电流:1万微安/9万倍=0.1微安
基极电阻:(3V-0.7V)/0.1微安=23M
可见1、基极电阻300k太小了,三极管已经饱和了;
2、基极断开的话,基极非常敏感,有一点漏电或者杂乱信号都有可能导通
假设两只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是100,那么基极电阻需2M左右,和仿真结果差不多。
可以在基极和发射极之间接个电阻,减少漏电影响,降低灵敏度。也可以采用其他的办法,减少放大倍数。

网友:
应该用双稳态电路。

网友:
互补多谐振荡器所用管子放大倍数20~100之间,30左右最好,可选的有国产老型号官子,现在的如13001、9013,9012、8050、8550等要挑选,实在不行就在PNP管发射结并联电阻,通过电阻的电流应为NPN管子初始Ic的一半。

网友:
把基极电阻加大到1M 以上就可以了。
电容要同比例减小,用2.2 ~ 4.7uF 。

网友:
引用 楼主:
杜洋的视频上,8050和8550能振起来

电路可以工作,要注意三极管不能进入饱和状态,300K 电阻偏小,要换成1M 以上的电阻。

刚才实际搭电路试验了一下,2.2 ~ 4.2V 间都可以闪烁。

注意电容的极性,你做的那个要调换一下。

网友:
别用发光二极管,用小灯泡,发光二极管导通电压太大,9014基极没低于发射极的时刻。做讯响器的时候用的是喇叭,相当于电阻。所以这里应该是用小灯泡。用发光二极管的话要在它上面并联一个百欧级的电阻

网友:
白色或蓝色LED正向压降太大,换个红色的看看。加大电压也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