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

楼主(2023-10-21):
请教各位老师:一台联合设计8.75放映机扩音无声,只有轻微的电流声,检查了好几天了,始终查不岀问题,请老师们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
扩声机就按信号通路逐级从后向前注入信号,到哪里没信号了,就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
很简单啊,就那几个管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11861&extra=

网友A:
唱机话筒插口接好信号源有没有反应?

图片提供坛友   shejijiouren

补充内容 (2023-10-24 08:02):
电源正负压是否有?BG9发射极有没有负压?C17碰触有没有干扰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唱机话筒插口接好信号源有没有反应?

接了唱机,没反应,只有轻微的电流声。

网友:
从音量电位器的左边直接输入一个信号,就可以判断故障是在功放级,还是在前置级了。

网友:
挖草,这个一把镊子按个碰基极都能知道哪里有问题的,还不会有麻电的担心,脆皮了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