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海精益MF500B指针万用表烧电阻

楼主(2023-10-21):
用九十年代产的上海精益万用表MF500-B型电影500mA档测量60W可调电洛铁,一下就烧了。然后电阻档除了×1档外其他档碰触表笔都不能欧姆调零,指针直接向右偏转超过零度线。打开发现这颗电阻烧了。另外请教下这60w烙铁电流居然这么大?验证码失败了n多次,然后无法传图了。明天传图。

网友A:
220V60w电烙铁,电流约0.273A;
24V60w电烙铁,电流约2.5A;
12V60w电烙铁,电流约5A。

网友:
普通烙铁冷态阻值,焊台有变压器上电电流。

楼主:
就是这个电阻,阻值不太看得清。它烧坏了影响电阻档欧姆调零,碰触表笔向右大最大。只有欧姆×1档似乎正常,能调零。原理图不太看得懂,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了。另外我用500aM档测的220伏60w电烙铁电流烧的,实测它发热芯冷态电阻是560左右。启动电流不就是冷态电阻阻值时的电流吗。怎么可能那么大威力,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60w电烙铁,电流约0.273A;
24V60w电烙铁,电流约2.5A;
12V60w电烙铁,电流约5A。

是啊,实测冷态发热芯电阻560,冷态电阻应该就是它最大阻值了,也不可能一下子就烧了500aM电流档。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实测冷态发热芯电阻560,冷态电阻应该就是它最大阻值了,也不可能一下子就烧了500aM电流档。百思不 ...

电热丝的冷热差值大概是1/5的差距。

楼主:
已经找到图纸说明资料,经过分析这个电阻是1.35欧的,而欧姆调零失败分析应该是680那个电阻阻值变小导致

楼主:
已经网上买了2.7和680的电阻换上,目前测电阻差不多准的,没测电流档。两个2.7并联得1.35欧,

网友(2024-05-03):
电烙铁是交流电流,不能用直流500毫安档测量。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上海精益500B,内部和你这台差不多,分流电阻用的1/8瓦的,嫌功率小,我用1/2瓦的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