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的电池能用10V多充电吗

楼主(2023-10-22):
收音机能用干电池6伏供电,并且自带铅酸蓄电池,是6V的,但是电池两端的充电电压(是充电线的两端),在不机的情况下有10V多,开机情况下有9V左右,请问这样是安全的,还是电路哪里有故障(好像没看到哪里有故障,目前电池是充不进去电,想换电池,怕不安全),给电池充电的线挺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充电电路电压达10V多,不是电池放电

你没有讲清楚。“开机情况下有9V左右” 也太高了,这是接上电瓶后测的吧?

如果电瓶正常,就是充电器有问题。建议上个实物照片,让大家帮助分析一下原因。

光靠你说的内容,是无法准确判断的。

网友:
我有一台类似的收音机,三种供电方式:AC220、内置铅酸、四节一号.
其中 AC220 可以给内置铅酸充电,一号则是二极管限制方向,只能放不能充。

说下这个机器吧,如果把铅酸撤掉,AC220 变压器整流输出那里有 11v;
如果把铅酸恢复,就相当于电池强制钳位到 6-7v,久充必坏。

这台机器设计上,就是用 11v 限流后给 6v 铅酸充电,当然电池寿命堪忧。

网友A:
6V铅酸电瓶的电压达到10V以上,应该是电池坏了,内阻变大,充不进去了,修理或更换电瓶吧。

6V电瓶的最高电压应不超7.2V。

网友:
电池内阻太大,10V多是虚电,电池已接近报废了,小电流可以用一会,电流大点就带不动了。

网友:
坏了,酸浓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6V铅酸电瓶的电压达到10V以上,应该是电池坏了,内阻变大,充不进去了,修理或更换电瓶吧。

6V电瓶的最 ...

是充电电路电压达10V多,不是电池放电

网友:
串个电流表,看看充电电流大小,10V电压电流都很小,那电瓶就是老化了,充不进去了

网友:
10V肯定是高了,7.5V还差不多。我这6V电池充一晚上,拔掉充电器,测电压6.75V

网友:
短路电流很大,电线烧熔化

网友:
10V高了,能不能接一个电阻

网友:
可以用电阻限流。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