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ax83

楼主(2023-10-22):
好奇内部长什么样,还有封装为什么用胶封?外壳是什么材质

网友:
就是当年民品鍺管的简化封装技术,用环氧树脂把管芯浇灌在铝壳中,这种封装是当时塑封实验性过度产品。

网友:
当年装14吋黑白电视机时用过这个型号管子,比你这个短些、粗些,像是用电解电容的外壳封装的。

网友A:
这种封装的管子可靠性比较差,我手头有一盒上海(半字商标)的3AX83,有一半都已经坏了,同年代的铁壳3AX81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B:
83是81的管芯换个封装。

网友:
3AX83的功率要比2AX81大,能在12V电源下作推挽工作,但3AX81只能在9V下作推换。当年的黑白电视机常用此管作推挽。当年此管好的都被工厂挑走,留下来的只是残次品或是经老化后不合格的产品,此管劝大家不要买,除非是从正品的机器上拆下的才能用,质量好的留到现在极少,大多在当年被爱好者装电视机用得差不多了。当然做假货的把3AX81装在大铁壳里冒充当3AX83的也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封装的管子可靠性比较差,我手头有一盒上海(半字商标)的3AX83,有一半都已经坏了,同年代的铁壳3AX81 ...

我这个是标YJ是那个厂家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3是81的管芯换个封装。

81不是0.2瓦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81不是0.2瓦的吗?

封装大了散热效果好了 就成了500mw. 这事又问过原来厂家的工程师,
早期肯定是这样的 壳子是电解电容的铝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大了散热效果好了 就成了500mw. 这事又问过原来厂家的工程师,
早期肯定是这样的 壳子是电解电容的 ...

折了个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封装大了散热效果好了 就成了500mw. 这事又问过原来厂家的工程师,
早期肯定是这样的 壳子是电解电容的 ...

没想到真是这样

网友C:
我有一本半导体晶体管制造和工艺的书,书中的200mw与500mw的管芯明显不一样(与集电结截面成正相关),书中介绍合金管功率耗散,是先根据理论计算不加散热器的情况的值,实际再进行修正。3AX81实际耗散功率是150mw的,加散热片后为200mw(好象是36x72mm,厚度0.3mm),请问合金管3Ax83管芯是在管架上,集电极与管壳是靠辐射散热且与底座(底部为胶封)不连,仅靠官壳辐射散热就能把150mw管变为500mw?不管听谁说,动下脑子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再说合金管电流值,是根据发射极周长利用公式计算出的再实际修正。周长越大,电流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本半导体晶体管制造和工艺的书,书中的200mw与500mw的管芯明显不一样(与集电结截面成正相关),书中 ...

我把它进一步拆解后内部的样子

网友:
拆解就是这样的,那带孔的支架为镍支架,在镍支架上与晶片形成欧姆电极,再在晶片两面分别形成集电报小球和发射极小球,从各自小球上引出电极即为集电极和发射极引伐,晶片为基极,这就是合金管的构造,两张照片也说明我讲的思正确的,你再用高倍放大镜看下集电极小球与发射极小球(注意小球不一定是完全圆的,它是一个像一头带平面的透镜似的。这个集电极小球与管壳之间是靠辐射散热的,对83而言集电极与底座也不是热导体(底座是用树脂胶封的,不散热,而3AX6x系列底座是铜的,集电极就思底座与管壳,散热较好)。所以讲3AX81=3AX83是骗人的。

网友:
下面是构造图。

网友C:
示意图。看看与你拆的是一样吗?

网友:
200mw(不包括200mw)以上的集电极面积>1mm2,1w以上的集电极面积2mm2以上,大者可达10mm2。

网友:
芯片结构尺寸图。

网友:
当年还有一种外观比3AX83漂亮的管子,叫2Z8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意图。看看与你拆的是一样吗?

和我拆的一样

网友:
是的,2z800耐压较高,功率及电流值与3AX83及3AX6x系列相同,都是50omw及500mA,但2z800与3AX6x系列的底座和管壳与集电极管芯相连,因此散热更好,而集电极引线是从底座上引出的,按理讲它的散热更好,集电极截面应比3AX83略小点,但实际是不是这样我不淸楚,只是根据理论上讲可以比83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83是81的管芯换个封装。

未必。
我曾经用晶体管图示仪测量过,3AX83耐压可以达到40V以上,而3AX81的耐压只有20V多一点.
特性曲线也不一样。
所以,要判断晶体管的性能,比较可靠的是用图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