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波分成两个波段,基本近似等于点点同步跟踪

楼主(2023-10-22):
    将中波分成两个波段,经计算,基本实现近似等于点点同步跟踪,但不知道两波段的灵敏度指标会有什么影响?LC参数见下图:

网友:
我看到过外国的收音机有把中波分成两段的

网友:
我也想过把中波分成二部分,主要是我心里装不下级间失配。

网友:
实现精确跟踪了,做成两波段可以把调谐高放的Q值做得更高,两级调谐高放自然噪音更低,灵敏度更高了。

网友A:
这个相当于频段展宽吧?应该选择性更好。我前几天在直放机上试过(TA7642)。试验结果确实选择性好了,高端不在挤到一起了。我用的低端双连并联,高端单联。只是需要多用一只开关。

网友:
分3个波段不是更好吗

网友:
选择性肯定更好、只是使用起来太麻烦了,毕竟中波电台并不拥挤。

网友:
中波本来就好调台,真不如把短波搞的跟中波一样了。

网友:
空连拨花片,单机精调,有没人试下最好能做到几点几段较准确跟踪?

网友:
支持常大师新作

网友B:
很赞赏常老师把中波分成两个波段,实现近似于点点同步跟踪得尝试!

其实,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西德著名的罗兰德公司就推出了经典的ITT TOURING international (旅游国际)系列收音机,其中波就分为两个波段,以应对狭小的欧洲国家众多,电台密布,分辨困难的局面。

为提高选择性,其中频采用了集中式滤波电路与三级阻容放大器。该收音机接收中波和短波以及调频效果相当不错!其声音重放效果也相当不错!已被国际公认。

下面是该系列收音机指针刻度窗画面与中波电路,可供大家欣赏与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赞赏常老师把中波分成两个波段,实现近似于点点同步跟踪得尝试!

其实,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西 ...

请坛友把天线调谐和本振部分的电路图发上来看看。看来把中波分成两个波段,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赞赏常老师把中波分成两个波段,实现近似于点点同步跟踪得尝试!

其实,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西 ...

能不能把全原理图帖上来欣赏?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坛友把天线调谐和本振部分的电路图发上来看看。看来把中波分成两个波段,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这里有本系列收音机的资料:
https://www.eserviceinfo.com/index.php?what=search2&searchstring=itt+schaub+lorentz+touring+international+103
这是itt_schaub-lorenz_touring_international_103_sm.pdf的下载链接:
https://www.eserviceinfo.com/download.php?downloadstart=1&fileid=23338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里有本系列收音机的资料:
https://www.eserviceinfo.com/index.php?what=search2&searchstring=itt+s ...

不知道怎么点击的,360出现了可以网购页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怎么点击的,360出现了可以网购页面

点开查看:

网友E:
常老师为改善中波超外差跟踪提出了新思路。这是一个.重大进步。
以前总想提高输入回路性能,然尔对于S形跟踪曲线毫无益处,这次可以应用啦。
虽然实现了点点统调,但天线电感量过低,直接导致Q值过低,要选择适当的电感量,只要跟踪误差不超过中周通频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老师为改善中波超外差跟踪提出了新思路。这是一个.重大进步。
以前总想提高输入回路性能,然尔对于S形跟 ...

      增大电感只能实现两点同步跟踪了,但偏调也要小于采用一个波段,根据短波采用磁棒,Q值并不低,处理好线圈的绕制,电感量小了,Q值应该不低,接下来我通过实验试试看。
     根据18楼坛友提供的德机电路图的双联、垫整电容、中频等数据,计算了一下他的同步跟踪情况见下图:

网友:
谢谢!这个图纸好清晰呀!

网友:
这个图文并茂,好文章!

网友:
调谐回路可参考矿机思路

网友D:
有没有印版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印版图?

有,在文档里且链接上面已经提供,精力有限,烦请自查电脑网络情况自行下载哈,勿回。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大电感只能实现两点同步跟踪了,但偏调也要小于采用一个波段,根据短波采用磁棒,Q值并不低,处 ...

偏差已小于中周通带,跟踪很理想,所用参数符合传统超外差机,性能可以上一个台阶。

网友:
坐等常大师实机

网友:
我有个飞利浦的手提录音机就是这种双段中波+双段调频  唯独缺少短波令人很不爽  不过接收确实广
当时的韩国高仕达学生录音机也是这样设计的 目的为了更好标出校园广播和电视伴音区域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相当于频段展宽吧?应该选择性更好。我前几天在直放机上试过(TA7642)。试验结果确实选择性好了,高端不 ...

磁棒线圈不用动吗?兄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磁棒线圈不用动吗?兄台

线圈抽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