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新外差机:场管混频+陶瓷滤波器+2003+386

楼主(2023-10-22):
自从上次用K596做了不调谐高放后,决定再接再厉,经过充分研究,也借鉴了许多成熟电路,设计成如此的一台新机。
电路图和实物见下。
本机采用3个K596分别做高放、混频、本振,直接用成品振荡线圈,振荡稳定,不与混频牵制,故高频部分性能优良。场管混频,噪声更小。
两个陶瓷滤波器串联,严格谐振于465kHz,故选择性较好。
中放、检波部分,采用可以直接匹配陶瓷滤波器的CD2003GP,不需要它其他功能,电路简单,效果好。
低放,采用LM386N-4,增益高,功率够。
整机静态电流约25mA。
效果:
与一般晶体管收音机及TA7642相比,选择性更好,灵敏度更高,原机白天只能收2个台,该机可以收4个,都清晰洪亮。
缺点: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事物都有其缺。该机最大缺点是,噪声十分大,不知是走线凌乱,还是器件选取的问题。
总而言之,大家可以试试它。

网友A:
多此一举,2003本来就有高放电路,混频、本振也分开。在2003的RF输入端前加一个场效应管源极输出器,肯定比你这个好。

网友:
有新想法去尝试总是好事情,年纪大了就要多动脑,就当锻炼身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此一举,2003本来就有高放电路,混频、本振也分开。在2003的RF输入端前加一个场效应管源极输出器,肯定比 ...

不见得。我听人家说,CD2003GP灵敏度一点也不高。
原本是打算分立元件的。
噪声大,终于找到根源:LM386产生了几乎所有噪声。

网友:
锐意改进

网友B:
楼主说“LM386产生了几乎所有噪声”,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首次在万能线路板上试装带一级不调谐高放的中波收音机,是大约一年以前,当时我遇到了一个现象,手握改锥碰高放供电端退耦电容,收音机的噪音会显著增加。当时试装那部收音机,高放集电极供电用的是510Ω电阻、220μF铝电解并联0.1μF瓷片电容,可见这样配置电源滤波对于高放来说并不合适,于是,现在我把高放的供电滤波换成了10μF独石电容。两只三端陶瓷滤波器串接,中频选择性其实很糟糕,这样,变频级产生的复杂波形向中放泄漏的量就会更多,而CD2003的中放没有中周,杂波被放大之后会直接进入检波器,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噪声。6管收音机套件的两只中周如果调整得好,其选择性远超过两只三端陶瓷滤波器,最好至少保留一只中周作为混频负载,这样既减少了杂波向中频泄漏,也使混频增益显著提高。收音机套件的成品振荡线圈是按三极管特性设计的,且并不是最佳参数,这种振荡线圈考虑了振荡管工作电流大幅度改变对振荡幅度的影响,因此发射极抽头位置较靠上(7%),导致振荡回路有载Q值较低,振荡波形较差。对于偏置采取稳压措施的收音机来说,在3%处抽头可以兼顾高频端和低频端振荡幅度,振荡回路有载Q也比较高。这里,场效应管振荡为共集电极组态,振荡线圈用法与原设计不同,振荡波形如何、振荡幅度是否合适都无法确定。另外,CD2003GP音频输出端与音量电位器之间要使用电容隔直流,且需要二阶CRC滤除中频,但我看原理图不是这样,不知道实物里有没有隔直流电容?

网友:
本坛songluhui有一个贴子拿两个JEFT做混频,里面提到,JEFT混频器即使注入更大幅度的振荡波,增益仍然不及三极管混频。JEFT混频天生增益不足,再加上楼主舍弃了混频负载中周,可能导致进入中放的中频信号太弱,中放处于高增益状态下,噪声和噪音也会比较大。

网友:
洞洞板搭建最好背面走锡或者网线里的铜丝,线太长太乱相互干扰吧

网友:
LM386-N4相比于LM386-N1只是最高电源电压高一些,其他并无不同,7脚对地最好加一个电容,1脚和8脚开路就能减低增益减少噪音

网友:
正常情况下,只要高频放大倍数 大了,噪声就会相应的增大,灵敏度和噪声是正向关系的,尤其是不带调谐的高放表现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LM386产生了几乎所有噪声”,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首次在万能线路板上试装带一级不调谐高放的中波 ...

为了简单,没有重新绕振荡线圈,也没用二阶CRC…
改天我做一些大改动。

楼主:
我想问一个问题,把中频改成455kHz,好用五端滤波器,则振荡线圈参数多少?(配223p)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个问题,把中频改成455kHz,好用五端滤波器,则振荡线圈参数多少?(配223p)

首先,楼主需要清楚一点:使用差容可变电容的收音机,只有在特定的中频频率下才可以实现三点统调,因此收音机的中频频率只能按可变电容特性选定,不能随意更改。中频频率与可变电容不匹配,主要表现就是在600kHz和1500kHz调整到声音最大之后,1000kHz音量变小、灵敏度下降,当把1000kHz灵敏度调到最高,600kHz和1500kHz灵敏度又变得不理想。
中频频率455k和465k只相差10k,对于1M~2M的振荡频率来说,这点差距还不到1%,换算成振荡线圈电感量也就2%左右的变量,这点差距只要调一下磁帽就可以,不需要修改振荡线圈绕线。收音机套件的振荡线圈,总绕线100匝,其电感量就刚好与差容可变电容匹配。振荡线圈主绕组抽头位置对回路有载Q值影响较大抽头位置越低回路Q值越大,振荡波形越好,但抽头位置太低会加剧高低端振荡幅度差距。振荡线圈副绕组(接振荡管集电极的绕组)对振荡幅度影响较大,副绕组匝数少于主绕组抽头的无法起振,副绕组太多会使振荡幅度过大,一般是主绕组抽头的2倍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楼主需要清楚一点:使用差容可变电容的收音机,只有在特定的中频频率下才可以实现三点统调,因此收 ...

谢谢冰岛老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LM386产生了几乎所有噪声”,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首次在万能线路板上试装带一级不调谐高放的中波 ...

麻烦冰岛老师可有CD2003中波的成熟电路,以及其中周改进后的绕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