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立体声收音机制作第二例

楼主(2023-10-22):
此次使用原先制作的调频高频头,以及新购的LA1235和LA3401试制了第二部调频立体声接收机,现在能够正常接收节目。由于水平有限,加之缺少测试设备,现贴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LA1235双中周制作问题,为方便调试和布线,使用了3个7*7中周骨架分别绕制。其中T1在5个槽内绕了50匝,上机前使用电感表测量将电感量调到26UH,但实际调试时,必须去掉磁芯降低电感量,否则立体声指示灯不亮。T2在3脚端3个槽内绕制15匝,T3两脚端绕制了2匝,3脚端绕12匝。调整T3时,感觉不到声音有明显变化。
低通滤波器是从网上抄来的,所以效果如何如何也没有手段测试。原先使用12V供电,产生了低频自激,改成9V供电后,自激消除了。电路图作了修改,但电路板只是改了供电电压。
低通板上的Q1和Q2是用来降低开机瞬间电流对喇叭的冲击。开机时,9V电压加在电容上,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使得Q1和Q2导通,从而减少电流对功放冲击产生的噪音。
上部接收机使用手动调谐,开机需要一段时间后频率才能稳定,现在找出来几年前购买的PLL调谐器,经调整接线后,接入自制的高频头,效果很好。

网友:
T1绕多少圈,用的多大尺寸中周?

网友:
对制作调频接收机比较感兴趣。立体声 就不太关心了。

网友:
经典流行97.5

楼主(2024-01-07):
调频收音机电路20240101.pdf (439.72 KB, 下载次数: 152) 对立体声解调 电路和功放电路进行了整合,重新制作电路板装入机箱。

调频立体声收音机

调频立体声收音机

内部图1

内部图1

主电路1

主电路1

室内天线

室内天线

主电路2

主电路2

网友:
做工很有心思

网友(2024-12-04):
路过,支持一下!
楼主手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