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宽带高频功放匹配相关问题能问吗

楼主(2023-10-23):
图中两个功放是处于甲类状态,按照书上说第一个功放输出阻抗高,第二个功放输入阻抗低,所以采用两个传输线变压器实现16:1阻抗变换,我想问的是第一个功放输出阻抗大小和第二个功放输入阻抗跟什么有关,比如静态电流或者信号的频率之类有关吗,有什么具体点解释吗

楼主:
低频下还能搞懂,一到高频我就蒙圈了

网友A:
一输出与二输入,就是16:1的关系,(当然这个关系,并不一定是完全匹配的)
在一定频率范围内,(注意是一定频率范围内),与频率无关。
与电流有关。一般来说电流越大,阻抗越低。

网友:
就类似收音机中的输入变压器。
因为工作频率不同,所以材料、制作方式甚至原理都不一样,
但功能一样,就是变换网络端口阻抗,与上、下级实现匹配。

网友B:
晶体管共射接法,一般输出阻抗都远高于输入阻抗,这是普遍现象,不仅仅是高频放大器是这样。低频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共射接法,一般输出阻抗都远高于输入阻抗,这是普遍现象,不仅仅是高频放大器是这样。低频也这样。

这个有点印象,翻了翻高频教材,它上面说高频功率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可以用rbb‘来近似代替,这个与我看到的其他书上还是符合是都是大概10几到50Ω之间,貌似和甲类状态的高频小信号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对不上,高频小信号放大器输入阻抗感觉不会这么小吧感觉能有几百上千欧姆,这是让我疑惑的地方

还有输出阻抗,按教材上是等于Vcm的平方除(输出功率*2),那不就是说输出阻抗是由输出功率决定的,感觉有点鸡和蛋哪个先的样子,在我印象中是先有输出电阻,再求输出功率,教材都是先假设定了一个输出功率再求输出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输出与二输入,就是16:1的关系,(当然这个关系,并不一定是完全匹配的)
在一定频率范围内,(注意是一定 ...

谢谢还是搞不懂输出阻抗是咋来的,是晶体管的那个y参数里自带的那个输出导纳代表输出阻抗还是晶体管外部集电极上阻抗代表输出阻抗呢?,这个在低频时就是集电极上阻抗我还能搞懂,但是高频就不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印象,翻了翻高频教材,它上面说高频功率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可以用rbb‘来近似代替,这个与我看 ...

很多翻译书籍,翻译人员本身非电子专业,而且, 用翻译软件翻译的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58634-1-1.html
这个或许对你有点帮助。
我早已不会算这个了,碰到这种问题都是在仿真软件里捣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翻译书籍,翻译人员本身非电子专业,而且, 用翻译软件翻译的

教材我还是比较相信的,毕竟用的人那么多,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教材上真的太少了,我有本铃木宪次的高频电路设计与制作里面求输出电阻也是这么求,我目前知道的负载电阻都是输出功率求的,想知道输出电阻得知道输出功率,这输出功率又上哪知道去,随便编一个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58634-1-1.html
这个或许对你有点帮助。
我早已不会算这个了,碰到 ...

这个说的是低频的共射极输入阻抗,这个模拟电路书上还是有公式的,高频压根没有公式,或许想知道像您说的分压仿真试试了

楼主:
目前有个结论的是小功率管和大功率管输入输出阻抗不一样,小功率管输入输出阻抗比大功率管大很多,大功率管输入电阻大多数在10几到50欧之间,大功率管输出电阻典型值应该也就几百欧,小功率管未知不过应该大一个数量级没问题,不知道对错

网友D:
甲类共射极,输出电阻=VCC/集极偏置电流。輸入电阻=β×26m/集极偏置电流,β是交流电流放大率。Zo=Ro并联Cout。Zi=Ri并联Cin以及其它电阻。Cout=Ccb+Cce。Cin=Cbe+(A+1)*Ccb,A=|Vo/Vi|=0.5×Ro/(Ri/β) ,A会略小于,因为Cce及分布參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甲类共射极,输出电阻=VCC/集极偏置电流。輸入电阻=β×26m/集极偏置电流,β是交流电流放大率。Zo=Ro并联C ...

貌似还是低频下的公式啊,我在论坛看到说有些元件数据手册有史密斯圆图可以看阻抗,看了一些感觉还是用处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还是低频下的公式啊,我在论坛看到说有些元件数据手册有史密斯圆图可以看阻抗,看了一些感觉还是用处 ...

简化的高频公式,早期用如你说的史密斯图和S参数,但难以手工计算并且需要查表,改用直观类似低频的公式,反而快速有效,再配合仿真以及实測,遙控器丶接收机都搞二十年了。

网友:
这些知识在网上很难学到,很多都是靠自己摸索出来

网友E:
您设计一台对讲机,哪首先是定下通讯距离,例如400米。再推算你用什么天线,其效率高低;

例如用很微型的罗旋天线,在城市内,那可能要用2W功率。

如果从事郊野作业,地势丘陵或平原,1/4波长天线,只用0.4W便足够有余了。

这就是为什么多本本本,都以功率为定值,然后以公式再求功率管的输出阻抗的原因。

因为功率不是从本本上,阻抗上理论地、人为地设定,是用户须求而定。

所以如果一本子从阻抗作为标定值求功率,例如;求出功率是5000W,那楼主您是用还是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设计一台对讲机,哪首先是定下通讯距离,例如400米。再推算你用什么天线,其效率高低;

例如用很微型的 ...

哦哦有点明白了,如果是末级输出匹配了一个50欧的天线,拿掉天线,那输出功率会变吗,按我想象是不变的,但是理论上推是如果没有天线,匹配的地方相当于断路,阻抗就是匹配前的阻抗和天线不一样了,那输出功率应该会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有点明白了,如果是末级输出匹配了一个50欧的天线,拿掉天线,那输出功率会变吗,按我想象是不变的, ...

自己不登台,永远是观众
用手里的tinySA频谱输出射频信号,搭个功放电路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有点明白了,如果是末级输出匹配了一个50欧的天线,拿掉天线,那输出功率会变吗,按我想象是不变的, ...

绝对不广可以有拿掉天线的的幻想和行动!这样在回的电感上会由电流

成的磁能再转回电流由于负荷阻抗变得无限大,电压无限限升高,不但击穿功率高频管,

而且会为所有电容电感留下曾超过额定电压无数倍打击过的隐患,可能在某时再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