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闲鱼买了个手机充电器,帮手看看是真还是假的?

楼主(2023-10-23):
感觉字没有其他小米充电器的清晰,线也比其他原装线细。广告上图片写的是MDY-12-EF,收到实际是MDY-12-ES。
广告上:

实际收到:

网友:
一分钱 一分货···
买二手的不是你说的那样,不存在一分钱 一分货·的事。买全新的却是是一分钱 一分货···

网友A:
看做工吧?发热不发热

网友:
你应该拆开比电路板用料和做工,看皮看不出来

网友:
就一个壳,能看出真假?你把这里的人都当神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如果功率等到66W  就买啥问题

假货就指非官方出口,用料和电路设计可能不一样。安全隐患也不一样。工作寿命不一样。

楼主:
线的丝印是是6A KS

网友:
绝对是假货

网友B:
试试,如果功率等到66W  就买啥问题

网友C:
朋友在抖音上买9.9元,拿在手里轻飘飘的,敢买却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在抖音上买9.9元,拿在手里轻飘飘的,敢买却不敢用

重量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吧?发热不发热

看那个超声接口好粗糙。等手机电量降到20%充一次电试试。试了一下是有快充提示的,小数金标都有的。电流电流也有3A

网友D:
似乎外壳接缝处很粗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似乎外壳接缝处很粗糙啊?

是,所以才行怀疑是山寨品。

网友:
也许是修理过的, 如果好奇, 就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那个超声接口好粗糙。等手机电量降到20%充一次电试试。试了一下是有快充提示的,小数金标都有的。电流 ...

多少电压下达到3A,不就有功率的参数了吗,达到了多少W,不会计算吗?

楼主:
给红米note12T PRO 充电的曲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给红米note12T PRO 充电的曲线:

按经验,这是走PD快充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在抖音上买9.9元,拿在手里轻飘飘的,敢买却不敢用

厂家没舍得装配重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那个超声接口好粗糙。等手机电量降到20%充一次电试试。试了一下是有快充提示的,小数金标都有的。电流 ...

我也是用的小米,如果充电时有显示小数点,那就是正品充电器无疑,其它所有充电器用在小米上都没有小数点(因为小米用的是自己的私有协议)。

网友:
兼容的充电头,数据线外出携带,虽然经常不见,但是没有那么心痛的失魂落魄,满足快充就行,
原装的充电头配件放家里面。
两者差别不大,一般也就一个半小时充满

楼主:
这是同一个手机(红米note12T PRO),用原本充电器(MDY-14-EV)的充电波形:

网友:
咸鱼买,一定要看看卖家的店铺,发布的产品,成交记录等,总有蛛丝马迹可以过滤一部分不靠谱的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