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援

楼主(2023-10-23):
300mA那么大电流啊!估计难搞
我弄过一个6P14做调整管的输出300V20mA,超过30mA输出就下跌了
改玩晶体管稳压电路了,轻松几百mA

网友:
自耦调压器加一只220V/260V变压器加简单的整流滤波电路轻松满足要求。现在的市电很稳,用这个做简单的电子管测试完全胜任。

网友A:
我有一本旧书翻一下看看有没有

网友:
我以前做前级时找到的,前级需要的电流小,我用其他电路,这些电路出自隔壁论坛,电路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个我没做过,300伏100毫安,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电子管稳压,前段时间,还买过板子。

刚才又看原帖,是0伏起调,最大300伏100毫安,这个估计就难办了。

网友:
0-300V,只能开关稳压+线性稳压来做。
成品大概几百元就有。

网友:
300V1.6A的才100多,你加一个跟踪型的线性稳压,成本也不高。

网友:
你没有说是交流还是直流,0~300V是可调电源,不是稳压电源,稳压电源没有那么大的调整范围。个你个电路供参考  ,只shi要改变稳压管就可以改变稳压电压,如果是300V就用两只稳压管串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本旧书翻一下看看有没有

加分鼓励,请继续努力。

网友:
为什么非要用电子管来做?晶体管或MOS管做稳压电源又简单又可靠,功耗小体积小方便多了!

网友:
为什么需要0V起调?电子管稳压有可能实现吗?

网友:
稍等,我这里有一张,我一直在用的。

带缓启动,这部分就可以决定启动电压时间,可以到一分钟以上:

板子大小10X8cm:

底噪在1mV左右,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我主要是想做一个0—300v/100ma的实验电源,使用电子管主要是考虑过截一般不会损坏, ...

我用晶体三极管做过0-600V的可调电源。
电子管做从0调起的不容易,因为电子管很难彻底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茹祥臣老师您好!这两块电子管的板子您有多余的吗?转让我各一块行吗?谢谢!

右下脚,有对方的闲鱼号,刚才我看了一下,对方还在卖,你直接和对方联系就可以了。